gprs上网后模式的切换问题

楼主(2007-07-22):
 大家好,请教一个问题:我正在调试一个使用gprs模块发送gps数据的客户端设备,用手极短信控制该设备向服务器发送数据,使用的mc35i模块,现在在linux下可以通过ppp拨号上网,使用ppp-on,ppp-on-dialer和ppp-off三个脚本,发送一条短信控制模块拨号上网,发送了几组数据后,执行ppp-off下线,然后我想再次用短信控制模块式,出现NO CARRIER,AT命令好像是写不进串口了,难道执行ppp-off下线后,模块不处在命令模式吗,如果不是应该怎么让他转为命令模式?
还有一个就是,当gprs模块和服务器处于联机状态时,我发送了“+++”过去好像没有反应,再发数据客户端还是能收到,请问“+++”是怎么发送的,是从网络的另一端发送到模块上还是发送个命令给客户端设备,自己编写软件通过串口写到模块上,试了几次,搞不搞不明白,企盼大家指点迷津!

网友A:
+++之间不要有间隔时间,直接三个当数据发送就可以了。发送后,正常是会返回一个OK,这时你再对模块就能进行操作了。比如你要挂断原有的链路也是可以的,只要输入ath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鸣镝:西门子的mc35i模块是不是不支持multiplexing protocol,再怎么输入“+++”也没反映了。
还有,执行ppp-off,要断开网络连接,返回一个“NO CARRIER”,表示成功断开网络连接,但是我向串口写数据但是不行,几十秒后会打印如下信息:

……
不停打印“0”出来
不知断开网络连接后的模块状态应该是怎样的?

网友A:
返回no carrier?那表示你应该已经下线了,ppp-off是不是没有生效呢?MC35i是可以支持"+++"方式切换的。。。至于输出0就比较怪了,是不是你哪里的程序没有定好?要不是不会自己在那边发0的。

网友B:
搞不懂你在说什么

楼主:
输出0可能是因为read()函数在读串口的时候,但是不应该输出为0吧,没有数据应该阻塞,不应该连续不停的输出0。
另外,应该从哪里向mc35i发送“+++”呢,是通过和mc35i建立网络连接的服务器端通过tcp/ip数据报纸揭发过去呢;还是从服务器给mc35i发送个命令字符串(命令字符串随便定义一个),mc35i在接收到之后,客户端通过write()向串口写“+++”。

楼主:
我从小就没有学好语文,描述不太清楚,请谅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