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s7-200用无线MODEM通讯时如何抗干扰

楼主(2007-07-22):
现在有两台s7-200PLC通过无线MODEM(型号为ICP的SST-2450)通讯,使用过程中出现通讯受干扰问题,接受信息不正常现象.两台PLC采用的是RS485通讯方式.希望各位老师帮忙解决,很急,谢谢!

网友A:
那你之前有用无线modem正常接收过数据吗?确认是通讯干扰引起的吗?如果之前就没有通讯成功,那不妨找一下485的连接是否没问题。比如你的波特率、奇偶校验之类的。正常来说PLC的485通讯我们都有在做的,没有出现过你说的通讯干扰的问题。

楼主:
感谢您的回复.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一个运动的设备上装有的无线MODEM在走到某一区域时与另一固定的无线MODEM就通讯不上了,而只要走出这一区域就能通讯正常,如同那一区域像手机盲区一样.有没有好的解决方法,等待您的佳音,谢谢!

网友B:
估计是碰到盲区了,仔细检查一下周围的环境,是否有强磁干扰。

网友A:
那个地区的手机通信是否正常呢?如果也出现干扰,那证明可能是遇到了比较强的电磁干扰,或者移动/联通的网络信号比较弱引起的。网络问题可以找移动/联通解决,强磁干扰那就比较麻烦了。。。

网友C:
s7-200用无线通讯有兴致,能说详细一点吗???

网友D:
楼上的可以看看这篇文章

用GSM/GPRS Modem实现PLC的远程通讯案例
 http://bbs.gongkong.com/detail.asp?id=4022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