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台达变频器奇怪的输出不平衡

楼主(2007-07-22):
台达F型37KW输出不平衡,U-V是400伏,V-W是450伏,U-W是450伏.但是P与U.V.W三相之间的电压又是一样的.带个小电机又看不出有抖动.
这样一来,不知道1.是否是算输出不平衡?因为带个小电机又看不出有抖动.2.如果是算输出不平衡,如何继续查下去.(我已经测量了驱动信号是三相都一样,电压变化也是一样的) 请各位高手指教

网友A:
用指针式万用表量一下试试看.

楼主:
我用的就是指针式万用表.

网友B:
起动后量P-U,V,W.N-U,V,W的输出直流电压,是不是不平衡?哪相不平衡再查这一相,估计是光藕4506的问题,你试一下

楼主:
我用的是指针式万用表.
  起动后量P-U,V,W.N-U,V,W的输出直流电压,是平衡的,即电压是一样.如何继续查下去.

网友B:
如果说起动后量P-U,V,W和N-U,V,W的输出直流电压,是平衡的,即电压是一样,那么就可以说你这台台达变频器输出是平衡的,是没问题的,你测出的U-V是400伏,V-W是450伏,U-W是450伏是不正确的

网友B:
 如果说起动后量P-U,V,W和N-U,V,W的输出直流电压,是平衡的,即电压是一样,那么就可以说你这台台达变频器输出是平衡的,是没问题的,你测出的U-V是400伏,V-W是450伏,U-W是450伏是不准确的

网友C:
台达变频器通病
不行就修吧

楼主:
心力你好,
 台达变频器通病?不是吧?
请指点一下了!

网友D:
大家好;本人手上有一台 台达15KW -A的 运行到45HZ以上就报警GFF经检查输出三相不平横 然后把电流互感器的插头拔了下来 再一量三相输出平衡了  后来在朋友的帮忙下买了一套换上了,可发现在运行时又报OL(过载)了  真是晕啊!检查互感器输出U相为正压  V相为反压  W相也是正压  ,那位高手帮小弟分析分析到底是那的问题啊!!!!

网友D:
正常时 互感器是不是应该都是正压啊!!

网友E:
输出不平换光藕。

网友D:
可为什么我把互感器的连线拔了就可以了呢?  如果是驱动光藕的 问题,应该不论拔不拔互感器都应该是不平横的啊 !请指点

网友E:
有时候不是一种问题的,比如说模块坏了,驱动肯定坏。
你换的互感器是坏的

网友D:
我怀疑是不是互感器的问题啊

网友D:
再正常不运行互感器应该是无输出的,但运行后我发现有一只是负压,切三相输出不平横,我也怀疑是互感器的病,在此之前模块并没有什么问题的,一直在使用的

网友D:
有那位细心的师傅测量过吗?变频器在工作中三只互感器输出是不是一致的?那位师傅有台达A-15KW的电流互感器呢?

网友F:
互感器反馈回来的要么电压信号 要么电流信号 要么都是正的 一般都是正反馈信号 如果不一样 就把那相换掉试下。至于输出不平衡就换光偶试试 测光偶的输出直流波形看看 三相是不是一样

网友D:
你好;谢谢您的回答,但是把互感器的插头拔下来,在运行三相输出就平衡了,且测量三路驱动的上 下桥臂直流电压相同了,用两只好用吗?

网友D:
在维修中一般的示波器 是多少兆的?我想买一台

楼主:
怎么没有朋友回答我的问题呢,郁闷!

网友D:
大家好;有没有谁知道华为TD2000 22KW控制板上代号为U11的是什么元件,型号是多少?谢谢!!!

网友D:
你试试也把互感器拆下来看看

网友G:
造成三项不平衡的原因:
1、驱动信号相位不对称;
2、驱动偶合电路三相阻抗不平衡;
3、逆变模块三相输出电路阻抗不平衡;

网友G:
1、我认为楼主的变频器输出三相不平衡,是输出电路阻抗不平衡所致,你去掉互感器,就输出平衡说明是三相电路阻抗不平衡的原因;
2、这种原因不是一个元件两个元件坏了的问题,而是很多元件、包括电路分布的问题,就是说,是个质量问题,本质存在的问题;

网友G:
你可以把你的互感器相互调换一下,看有什么改进没有!互感器没有坏,不需要换!

网友E:
也许你原来的互感器是好的,建议你换回来,然后修下驱动。
如果还不行,换个主板试下。

网友D:
不会的,你看原来的就有一个输出为负压 报警GFF 后来我换了一块板子,又报OL过载,我想不明白 把互感器的插头拔掉怎么就一切正常了呢?

网友G:
三相互感器是有极性的,不要插错了!我建议你互相掉换一下,看有什么变化!

网友H:
夏日清凉你的机器修过没 应该是你的机器IGBT驱动程度不同影起的 是不是你的IGBT 有一个不是原装的

网友D:
台达A-15KW的电流互感器是和驱动三相可控硅的驱动做在一块板上的不会弄反的啊!而且是台达原厂的,我怀疑它是有问题的

网友D:
怎么说变频器的输出三只互感器不一定都是正压吗

网友G:
“三只互感器不一定都是正压吗”
交流,表的读数不会是负的!

网友D:
我说的用直流测量方法

网友G:
你用什么方法也不会测出负电压!!!

网友D:
请问你在维修变频器检测电流互感器的输出端用的是什么方法啊!

网友G:
互感器的输出为交流,表的指示读数为有效值,怎么能出现负值???

网友G:
如果电流互感器输出直流电,你可能测得负值,只要调换表笔即可!

网友D:
你说的是低压互感器吧!!!!

网友G:
什么互感器都是交流,没有直流的!!!

网友D:
可我用47型表 用交流测量没有显示啊 !用直流到能有显示的, 停止时为0.02V  谁着运行一点一点的上升,有变化的

网友G:
“没有显示啊 !”
显示为零,还是没有显示?

网友D:
是表针无有反应,换到直流档就有反应了,随着频率的上升 电压也上升,就是其中有一个在相同的测量方法下 它是负压的  其余两只是一样的,

楼主:
我的变频器没有好,正在烦恼中,

网友D:
你的互感器是不是带有插头的,不带负载试试把它也拔下来看看,测量一下看平不平横呢?试试吧!
你测没测量模块的上下桥臂的电压,(再运行的时候)

网友I(2008-01-06):
我有一台VFD004M21A台达变频器.接上单相220V电源,但是输出决相,只有二相有电,是怎么回事.请叫高手.QQ630445174

网友J:
台达A 的我也见过把互感器那掉输出就平衡 互感器没坏的话就是运放有问题 ?

网友K:
下面引用由刘志斌在 2007-7-29 23:51:00 发表的内容:

    “三只互感器不一定都是正压吗”

    交流,表的…
--------------------------------------------------------------------------------------------
正解

网友L(2008-03-08):
不就是输出不平衡吗?你们怎么把问题发杂化了

网友M(2010-05-13):
我现在有台上海佳川的变频器,有时候上电工作一开始正常,运行大概5分钟到10分钟后电流就增大了,电流增大的原因经分析是三相输出不平衡,使得电机在开机之后电流很大,在出现电流增大的同时还能运转,但转速会很慢,最后跳闸。下次再重新开启运行时,电机就运行不起来了,直接测量变频器输出电压,发现有一相很不平衡相差很大,另外频率增大时不平衡的一相电压升高,但其它两反而是电压降低。这是怎么回事?可有时候过阵子又能开机,只是开机后又会出现不平衡的状况。请问是怎么回事,请各位指教。

网友N(2021-04-07):
还是没搞明白

网友O(2021-05-23):
ACS800系列3220故障处理心得

网友O(2021-07-18):
西门子plc与变频用dp通讯

网友P(2022-03-04):
用指针式万用表量一下试试看.,赚积分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