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烧24c16存储器的问题

楼主(2007-07-22):
有两台同品牌同型号的变频器,一台变频器的24c16存储器坏了(已经确定了),取下另一台好机的24c16用编程器读取后,用后新买的24c16A复制了一份.这个过程很顺利,但是用上去后发现问题.后来复制的能使用但不能改变参数.改参数时总是显示Err1---通讯错误.好机的24c16放上去又是一切正常.开始以为是没有烧好,又烧了一次,可故障依旧.请各位高手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A:
   如果代换之后正常,问题出在编程器或操作不当

网友B:
会不会是24c16的问题,有的好像接法不太一样。

网友C:
24C**因厂家不一样,接法2种
买相同厂家的24C**

楼主:
买的24C16和原来的24C16都是一个厂家的,标识是一样的,只是原来是24C16现在是24C16A,不知道是否有影响呢

楼主:
编程器是一直在用,操作不当,这个就不知道,我的同事是一直在用编程器烧单片机的,他说这个没有什么特别的.我想应该是有哪里不对,故向大家请教来了

楼主:
请大家指点一下,谢谢

网友D:
该参数改不了。
可能和你烧写的新片没有关系。
三菱变频器有的时候在修改参数的时候也有出现ERR。
S500系列的还有的出现ERR2。但你修改里面操作模式后P079 修改成1。或者P077锁订参数修改下。就可以设订参数了。
你要修改下里面的参数就可以了。看是不是参数锁住了。

楼主:
感谢各位的回覆,
广州通济老师,你说的我也想到过,也试了,你说了后我又去试了,结果还是没有搞好.
最后是我的可爱的同事不知道从哪儿寻到一片同品牌同型号的24C16,不是24C16A[/u].再烧了一次就好了,试验多次都没有问题.看来是24C16与24C16A不能通用.

网友E(2008-04-10):
在写程序前注意选择芯片厂家 芯片容量  写的时候注意程序格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