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车间的行车上用到了相序继电器,难道不是多用的么

楼主(2007-07-22):
(无正文)

网友A:
表述不太清楚请讲清楚

网友B:
安全需要,属于起重类设备必须要装,以防万一。

网友C:
不起多大的作用

网友D:
安全需要

网友E:
应该是出于安全需要,行车是绝对不允许反转使用的,因为在这种情况下,所有的限位安全保护措施将失灵,很容易造成行车及人身,设备伤害。大家在使用过程中要注意。

楼主:
不啊  行车都得正反转啊

网友F:
不一定,可能还有其它的电机

网友G:
相序搞错了,操作工的素质不一定很好,该上的往下,该左的往右,你说是不是很容易造成安全事故.

网友H:
安全要求
必须安装
如果限位开关不起作用,后果是很严重的

我这里出现过高压停电5分钟后送电,反相
进口空压机损坏,损失8万

网友I:
有用  是安全回路的一个重要元件
不单是保护相序的问题 应该是控制回路的一个控制点

网友A:
请讲清楚原来是说是不是多余的 ,要用不是多余的有两点:1行车工操作行车时间长了有习惯性,讲究顺手这很重要的,还有,2限位开关会失灵

网友E:
补充一下上文,行车顺序严禁反着使用,由于电源接反,导致上升变为下降,前进变为后退,所有限位开关失灵。半月前我亲身经历的事例介绍给大家,希望大家从中吸取教训。因为新设备正在安装,天吊电源没有固定位置安装好,经常接临时电源。一次,我将电源接好,一操作人员手握遥控器,距离天吊有15米左右,按下吊车开关下降按钮,只听见咣的一声,将挂钩撞碎,无法使用,上升限位开关撞碎。事后经过调查,原来不知谁将挂钩升到最上端,电源接反的情况下,下降变为上升,而且在这种情况下,限位不好用了,只能任其被撞碎,而且距离吊车又远,没有仔细确定挂钩的位置,试车时,有没有按前进,因为当时吊车处于车间中间位置,前进,后退空间很大,如果照此试了,可以及时纠正电源的相序,也不至于损坏吊车

网友:
请同行们注意,在起重设备以及一些对转向有要求的设备中,该装的我一样都不能少.以免给自己找麻烦.

网友J:
配合电机接线盒上装的限位断火开关用的,很必要的安全附件

网友K:
不能少啊

网友L:
有必要~~行车上电气设计现在一般需要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