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容这东西不怎么好理解,有谁能详细的说下,通俗点!

楼主(2007-07-22):
(无正文)

网友A:
这是周公的帖子,我收藏的。
电容的基础知识

              一、电容的分类和作用

               电容(Electric
            capacity),由两个金属极,中间夹有绝缘材料(介质)构成。由于绝缘材料的不同,所构成的电容器的种类也有所不同:

               按结构可分为:固定电容,可变电容,微调电容。
               按介质材料可分为:气体介质电容,液体介质电容,无机固体介质电容,有机固体介质电容电解电容。
               按极性分为:有极性电容和无极性电容。 我们最常见到的就是电解电容。
               电容在电路中具有隔断直流电,通过交流电的作用,因此常用于级间耦合、滤波、去耦、旁路及信号调谐

              二、电容的符号

            电容的符号同样分为国内标表示法和国际电子符号表示法,但电容符号在国内和国际表示都差不多,唯一的区别就是在有极性电容上,国内的是一个空筐下面一根横线,而国际的就是普通电容加一个“+”符号代表正极。

              三、电容的单位

               电阻的基本单位是:F (法),此外还有μF(微法)、pF(皮法),另外还有一个用的比较少的单位,那就是:nF(),由于电容 F
            的容量非常大,所以我们看到的一般都是μF、nF、pF的单位,而不是F的单位。
              他们之间的具体换算如下:

              1F=1000000μF

              1μF=1000nF=1000000pF

              五、电容的耐压 单位:V(伏特)

            每一个电容都有它的耐压值,这是电容的重要参数之一。普通无极性电容的标称耐压值有:63V、100V、160V、250V、400V、600V、1000V等,有极性电容的耐压值相对要比无极性电容的耐压要低,一般的标称耐压值有:4V、6.3V、10V、16V、25V、35V、50V、63V、80V、100V、220V、400V等。

              六、电容的种类

            电容的种类有很多,可以从原理上分为:无极性可变电容、无极性固定电容、有极性电容等,从材料上可以分为:CBB电容(聚乙烯),涤纶电容、瓷片电容、云母电容、独石电容、电解电容、钽电容等。下表是各种电容的优缺点:

              各种电容的优缺点

              极性 名称 制作 优点 缺点
              无 无感CBB电容 2层聚丙乙烯塑料和2层金属箔交替夹杂然后捆绑而成。 无感,高频特性好,体积较小
            不适合做大容量,价格比较高,耐热性能较差。
              无 CBB电容 2层聚乙烯塑料和2层金属箔交替夹杂然后捆绑而成。 有感,其他同上。
              无 瓷片电容 薄瓷片两面渡金属膜银而成。 体积小,耐压高,价格低,频率高(有一种是高频电容) 易碎!容量低
              无 云母电容 云母片上镀两层金属薄膜 容易生产,技术含量低。 体积大,容量小,(几乎没有用了)
              无 独石电容 体积比CBB更小,其他同CBB,有感
              有 电解电容 两片铝带和两层绝缘膜相互层叠,转捆后浸泡在电解液(含酸性的合成溶液)中。 容量大。 高频特性不好。
              有 钽电容 用金属钽作为正极,在电解质外喷上金属作为负极。 稳定性好,容量大,高频特性好。 造价高。(一般用于关键地方)

              表1

              七、电容的标称及识别方法

              由于电容体积要比电阻大,所以一般都使用直接标称法。如果数字是0.001,那它代表的是0.001uF=1nF,如果是10n,那么就是10nF,同样100p就是100pF。

              不标单位的直接表示法:用1~4位数字表示,容量单位为pF,如350为350pF,3为3pF,0.5为0.5pF

              色码表示法:沿电容引线方向,用不同的颜色表示不同的数字,第一,二种环表示电容量,第三种颜色表示有效数字后零的个数(单位为pF)
              颜色意义:黑=0、棕=1、红=2、橙=3、黄=4、绿=5、蓝=6、紫=7、灰=8、白=9。

               电容的识别:看它上面的标称,一般有标出容量和正负极,也有用引脚长短来区别正负极长脚为正,短脚为负。

网友B:
转一篇最通俗的文章:
电容就是两块导体中间夹着一块绝缘体构成的电子元件,就像三明治一样。电容是电子设备中最基础也是最重要的元件之一。电容的产量占全球电子元器件产品(其它的还有电阻、电感等)中的40%以上。基本上所有的电子设备,小到闪盘、数码相机,大到航天飞机、火箭中都可以见到它的身影。作为一种最基本的电子元器件,电容对于电子设备来说就象食品对于人一样不可缺少。
小小一颗电容却是一个国家工业技术能力的完全体现,尤其是高档电容所代表的是本国精密加工、化工、、材料、基础研究的水平(美国、日本是世界上电容设计研究能力最高的两个国家)大家千万别小看它,其高档产品的设计制造要求甚至不亚于CPU。同样是这棵不起眼的电容,上到神五,下到U盘,可以说有电源的地方就有它。
电容的用途非常多,主要有如下几种:
1.隔直流:作用是阻止直流通过而让交流通过。
2.旁路(去耦):为交流电路中某些并联的元件提供低阻抗通路。
3.耦合:作为两个电路之间的连接,允许交流信号通过并传输到下一级电路
4.滤波:这个对DIY而言很重要,显卡上的电容基本都是这个作用。
5.温度补偿:针对其它元件对温度的适应性不够带来的影响,而进行补偿,改善电路的稳定性。
6.计时:电容器与电阻器配合使用,确定电路的时间常数。
7.调谐:对与频率相关的电路进行系统调谐,比如手机、收音机、电视机。
8.整流:在预定的时间开或者关半闭导体开关元件。
9.储能:储存电能,用于必须要的时候释放。例如相机闪光灯,加热设备等等。(如今某些电容的储能水平已经接近锂电池的水准,一个电容储存的电能可以供一个手机使用一天。
电容的种类
电容就是两块导体(阴极和阳极)中间夹着一块绝缘体(介质)构成的电子元件。电容的种类首先要按照介质种类来分。这当中可分为无机介质电容器、有机介质电容器和电解电容器三大类。不同介质的电容,在结构、成本、特性、用途方面都大不相同。
无机介质电容器:包括大家熟悉的陶瓷电容以及云母电容,在CPU上我们会经常看到陶瓷电容。陶瓷电容的综合性能很好,可以应用GHz级别的超高频器件上,比如CPU/GPU。当然,它的价格也很贵。
有机介质电容器:例如薄膜电容器,这类电容经常用在音箱上,其特性是比较精密、耐高温高压。
双电层电容器:这种电容的电容量特别大,可以达到几百f(f=法,电容量单位,1f=1000000μf)。因此这种电容可以做UPS的电池用,作用是储存电能。说句题外话,如果把地球算做一个孤立导体的话,那么它的容量只有700μf,还不如主板上用的一个铝电容。
电解电容器:由于主板、显卡等产品使用的基本都是电解电容,因此这是我们要讲的重点。大家熟悉的铝电容,钽电容其实都是电解电容。如果说电容是电子元器件中最重要和不可取代的元件的话,那么电解电容器又在整个电容产业中占据了半壁江山。我国电解电容年产量300亿只,且年平均增长率高达30%,占全球电解电容产量的1/3以上。
大家别小看电解电容,它其实是一个国家的工业能力和技术水平的反映。世界上最先进的电解电容的设计和生产国是美国和日本,顶级的电解电容器的生产工艺要求非常高,别看我国电解电容产量这么高,可是各项核心技术都掌握在其它国家手里,我国也就能算来料加工的“世界工厂”而已,自主力量还很薄弱,并且生产的产品也都以低档的为主。
PS:知道电容的分类后,至少你不会再说什么“铝电容比电解电容好”一类的鬼话了。
电解电容特点
电解电容器特点一:单位体积的电容量非常大,比其它种类的电容大几十到数百倍。
电解电容器特点二:额定的容量可以做到非常大,可以轻易做到几万μf甚至几f(但不能和双电层电容相比)。
电解电容器特点三:价格比其它种类具有压倒性优势,因为电解电容的组成材料都是普通的工业材料,比如铝等等。制造电解电容的设备也都是普通的工业设备,可以大规模生产,成本相对比较低。
目前,新型的电解电容发展的非常快,某些产品的性能已达到无机电容器的水准,电解电容正在替换某些无机和有机介质电容器。电解电容的使用范围相当广泛,基本上,有电源的设备都会使用到电解电容。例如通讯产品,数码产品,汽车上音响、发动机、ABS、GPS、电子喷油系统以及几乎所有的家用电器。由于技术的进步,如今在小型化要求较高的军用电子对抗设备中也开始广泛使用电解电容。
PS:有电源的地方就有电解电容,它价格便宜,使用在几百上千元的主板、显卡上是再合适不过了。
常见电容品牌列表
KZG、KZE 由著名的NCC(Nippon Chemi-Con 即日本化工)供应。 Teapo — 台系中最好的。 Sacon — 韩国电容厂家,品质8错。GSC — 暴浆王。Jackcon — 比GSC还烂。。。一代暴浆王。OST — 较容易暴浆,和GSC齐名。。。
著名电容品牌识别 (仅供参考)
Rubycon(红宝石)
Rubycon(红宝石)产自日本,已是知名的名牌电容,品质优异。

防暴纹为英文字母“K”字型,侧面注有“Rubycon(”字样
NICHICON(你吃糠)
NICHICON是日本的老牌电容厂,其成名的时间和著名的RUBYCON(红宝石)差不多。不过它如今的水平比RUBYCON要好一些,因为NICHICON现在已经有铝固体聚合物导体电容——F55系列。不过NICHICON电容和SANYO、CHEMICON等厂牌相比,普遍的指标都比较低,其LOW ESR的最高端产品,ESR值还停留在10几毫欧姆的水平(SANYO的钽聚合物并联电容能达到5毫欧姆)。基本上,NICHICON的进步势头已经很慢了。

防暴纹为十字型(最垃圾的山寨电容也是十字)侧面有“nichicon”字样
SANYO(三洋)
SANYO在电解电容行业里面的地位,有些像三星在数字家电行业里面的地位。因为SANYO电容的种类和产量都是最多的,研发技术水准也是数一数二的。单从性能上看,SANYO可能并不算最高端的品牌,但是从生产规模、供货能力、品控能力和研发水平综合评判,SANYO绝对是如今电容行业里的龙头老大。
    也是“K”字防暴纹,则面“sanyo”字样
NCC
Nippon Chemi-con 即日本化工,NCC电容外皮上没有标示厂牌只有型号 但是主机板上不外乎都是 KZG 与 KZE 系列防暴纹酷似奔驰汽车的标志,侧面会著名相应的 KZG 或 KZE 系列

PANASONIC(松下)
这是我们熟悉的松下。PANASONIC的电解电容和陶瓷电容实力都很强。不过松下高端产品主要以钽固体聚合物电容为主,所以在一般硬件里面使用的很少。此外,松下的电解液电容GOLD(金装电容)系列也很有名。
-------------------------------------------
关于电容损坏判断的帖子
http://gx.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369305
欢迎访问我的网站http://www.quick-sine.com/cn/support.asp

网友C:
电容就是两块导体中间夹着一块绝缘体构成的电子元件,就像三明治一样。
够形象,易懂。

网友D:
谢谢两位大哥的帖子,长了不少见识,也谢谢周公的前期努力了

随便问个问题,两个钽电容同向串连后能不能用来代换无感CBB电容.或者是瓷片电能不能用来代换独石电容.或者独石电容能不能用来代换CBB电容.

没有依据也行,可能依您的经验告诉我个答案不?再次谢谢大家了

网友A:
我只知道变频器吸收电路里的无感电容用别的无法代替

网友D:
知道的出来说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