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中的问题

楼主(2007-07-23):
怎么做?
1:让阀门的颜色表示阀门的开关(红关、绿开2个DI);

网友A:
您的问题我无法准确回答您,原因在于我无法理解您括号内的意思,开关表示1个DI就可以了,为什么要使用2个DI?难道是互锁?如果是这样的话,您需要编制脚本来实现互锁功能,否则只要在按钮的背景颜色对话框中组态动态对话框就可以了。

网友B:
TO: yuanle
比方说我想在画面上做个前行,后行,停止三个按钮,是不是在C动作里语句之间编写如下的内容呢
前行按钮所写的脚本:
set tagbit (" 连接前行变量",1);
set tagbit ("  连接后行变量".0);
set tagbit ("  连接停止变量",0);
后行按钮所写的脚本:
set tagbit (" 连接后行变量",1);
set tagbit ("  连接前行变量".0);
set tagbit ("  连接停止变量",0);
停止按钮所写的脚本:
set tagbit (" 连接停止变量",1);
set tagbit ("  连接前行变量".0);
set tagbit ("  连接后行变量",0);
是不是这样编写的呢,请教了!

网友A:
对,这样写就可以了,一般不建议使用中文作为变量名在脚本中使用

楼主:
TO  yuanle:
首先感觉你的答复!一般法门都是2个限位开关的。
那如果只有一个DI,改怎么做?

楼主:
WINCC的动作是怎么回事?由于是新菜鸟,很多都不会。请指点。

网友A:
动作与函数的区别在于动作是可以设置触发时间或条件的。函数会写吧!动作与函数在脚本上编写没有区别,只不过动作能根据用户设立的条件触发,如周期触发,用户设立5秒,那么就每5秒调用一次动作。缺陷在于占用系统资源。
两个DI的做法与1个DI的做法相同,同样是更改背景颜色而已。

楼主:
TO  yuanle:
唉,听不懂啊:(
那我要选择什么对象(对象选项板上的)呢?我感觉按钮就可以,不知道行不?你说的更改背景颜色,是不是把背景颜色和DI连接起来?那我是不是可以这样: 选一个小矩形,从属性找到背景颜色(假设是关,我选红),再把填充图案颜色(接受到信号填充为绿)和DI信号连起来。 请指点。谢谢!!

楼主:
大家看我这样做液位棒图行不行:
首先画一个矩形,然后在“填充”的“填充量”选择信号的位号。但我还看到有一个“动态填充”,这2个有什么区别?“填充量”不是也根据信号的改变其填充的量有变化吗?

楼主:
DO这样做行不行?:
1、选择一个按钮,在事件标签找到鼠标左键,然后创建C动作;
2、选择内部函数SetTagBit ("Tag_Name", 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