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有带保护触点的断路器吗(如图)

楼主(2007-07-23):
请看这张图。
L+、I255输入到PLC用作电机的保护。

网友A:
富士的产品系列就有,相信此类低压电器很多品牌都有。

网友B:
我们这里也有 好像是金钟
有常开和常闭 2总断路器

网友C:
C45N是施奈德的空开

网友D:
C45N是梅兰日兰的老型号了,现在市场上基本没了,改为C65N的了,如果需要触点,有2种,一种是OF触点,一常开一常闭,和开关的动作状态是同步的,另一种是SD触点,只有开关过载或短路动作,它才会跟着动作.它们都是可以和开关拼装的,也是标准模数的,宽度只有9毫米.图上的是C45N,可以买MC100H系列开关的辅助触点,因为NC100和C45N的辅助触点是一个系列的.

网友D:
对不起,上面的不是MC100H而是NC100H.

网友E:
一般都有,属于可选的附件。

网友F:
小兵嘎子: 网友说的比较详细
象这种断路器很多,比如施耐德GV2、GV3的
西门子的3vf系列等等都有此类触点

网友G:
C45N确实是施耐德的产品,可以用替代产品!

网友H:
各种品牌的断路器都有这功能的,去网上查就知道了

网友I:
大部分断路器都有这功能的,C45为外置的附加元件式的,DZ20系列的为内置式的,还有很多

网友J:
DZ20系列的为内置式的,其他品牌都是外置的,

网友K:
基本各个型号的都有

网友L:
西门子也有

网友M:
上面的触电是辅助触电,用来反映断路器开状态的吧,属于断路器的选配件

网友N:
施耐德的有,我一直用呢

网友O(2007-11-05):
国产的如:人民电气、得力西,广州白云电气等均有这样的断路器。

网友P:
有,属于断路器的附件

网友Q:
购买时要求一下

网友R:
大容量都有,我们这类是ABB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