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11U驱动第三方电机

楼主(2007-07-23):
手头一个项目是西门子611U驱动ETEL的力矩电机,速度控制,反馈是绝对值编码器,按照步骤做完设置后启动,把给定加上后就报F607,接线和电机都正常,编码器反馈正常,相序无误,换相角用示波器测量过,已经输入.调整了电流环和速度换的比例增益,没有效果.
ETEL电机的参数与西门子力矩电机差异比较大.
各位高手有何建议?

网友A:
“F607”是什么报警含义?

看看电机绕组的电感是否符合驱动器的适应范围。

另,不知楼主用Etel的力矩电机做什么?

网友B(2007-10-19):
F607乃控制电流超限,优化做了?

网友C(2008-02-26):
电机相序反了也会报607

网友D:
绝对编码器也需要初始相位的确定过程。

网友E(2008-04-13):
德国威图控制柜用西门子840C系统,有谁会用?

面板 6FC5103-0AB01-0AA2

PLC:6FC5110-BB01-0AA2

CPU:6FC5110-CB01-0AA0

输出:6FC5110-BA01-0AA0

6sn1145 6sn1123 6sn1108 和马达

都是干什么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