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数据寄存器

楼主(2007-07-23):
Q系列PLC的D数据寄存器是怎样分配的?多少到多少是电容保持或EEPROM保持的?

网友A:
自己去读手册啊,这种问题也要问...

网友B:
Q系统掉电保持的是自己设置的,你想多少到多少保持都可以

网友C:
可以的软件中设置,自己找找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