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速度控制

楼主(2007-07-23):
大家好,一般大家用伺服怎么来调速的
就是说如果我要求要达到高速3000转,应该怎么控制他啊
直接启动肯定是不行的,不知道有什么好方法?

网友A:
你是用什么控制伺服?作加减速就可以了!

楼主:
用PLC控制啊,什么指令可以做加减速啊

网友B:
求在伺服速度控制的最佳实践.

先谢谢了!!!

网友C:
简单的直线加减速,更平稳的S加减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