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烧了

楼主(2007-07-23):
我按照网上下载的说明书-G9型号的120页注塑机案例接线图接线,实现:进给慢速和到限位后快速回退的动作,0.75千瓦。将慢进4HZ正转用接触器互锁切换到回退50HZ反转后变频器烧坏,请帮助分析详细原因,

网友A:
楼主:您好!
按照你所描述的现象来推测:你是希望用变频来进行慢速进给,在到达限位后立即通过接触器切换到公频快速回退,到达限位后再切换回变频,然后进行下一轮进给!是这样吧?
按照目前这样的逻辑控制顺序,在进行切换时必须要先让变频器停止输出(注意不是给一个停止信号就OK),再进行切换,否则变频在还处于减速状态下就切断电路,此时非常容易引起逆变模块损坏。
建议楼主以后用于此类频繁正反转的情况下,最好是在变频器自身控制端子上实现,而不要用外部接触器的切换来实现转向的切换,这样的故障几率较高,且也不安全。

楼主:
谢谢你的解答,请问一个逆变模块大约多少钱呢,

网友A:
具体器件的价格你可以咨询我们公司就近的办事处或总部客服,论坛上不方便说这些。你也可以在网上查一下!

网友B:
这样控制说实话是不可以的,如何可以也要等到电机完全停后再换过去,在电机还没有停之前电机处在发电状态,这样很容易使模块挂掉

网友C:
说的很对!在进行切换时必须要先让变频器停止输出(注意不是给一个停止信号就OK),再进行切换,否则变频在还处于减速状态下就切断电路,此时非常容易引起逆变模块损坏。以后在遇到这样的控制时,要多注意!

网友D:
调试时没有调好吧!

网友E:
将慢进4HZ正转用接触器互锁切换到回退50HZ反转后变频器烧坏

正反转用接触器切换干嘛。

网友F(2007-08-23):
你的这个功能,用变频器完全能够实现,用S1,S2端子控制,正反转两段速完全可以。

网友G:
估计你设置的是自由停车,电机还没来得及停下来就给他一个反转频率,引起过电流,改成减速停车就行了

网友H:
如果多来看看论坛.这种情况就不会发生了

网友I(2007-10-28):
保护好,就不会炸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