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电器与接触器的区别

楼主(2007-07-23):
继电器与接触器的区别:
继电器有中间继电器,时间继电器等,触点小,一般不用于直接控制负载,仅用于增加触点,或作为信号放大或其他特殊功能用;接触器触点容量大,可直联系与接控制电机等负载输出。
继电器与接触器的联系:
两者都是电磁开关,常用在自动控制系统中。

网友A(2008-01-01):
接触器有灭弧罩,继电器没有,就算电流一样也不能互换。

网友B:
继电器有中间继电器走的是信号,接触器走的是大的电流

网友C:
    交流接触器常用于远距离接通和分断电压至660V、电流至600A的交流电  路,以及频繁起动和控制交流电动机的场合。由于交流电路的使用场合比直流广  泛,交流电动机在工厂中使用特别多,所以交流接触器的品种和规格更为繁多,常用的有CJ20、B、3TB、LCl—D与CJ40等系列交流接触器。其中CJ20为我国70年代后期到20世纪80年代完成的更新换代产品;B、3TB、LCl—D系列为同期引进国外技术制造的产品。CJ40系列为20世纪90年代跟踪国外新技术、新产品自行开发、设计、试制的产品,达到国外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水平,现已完成63、80、100、125、160、200、250、315、400、500A十个电流等级,最大容量可达800A。
    接触器使用广泛,但随使用场合及控制对象不同,接触器的操作条件与工作繁重程度也不同。因此,必须对控制对象的工作情况以及接触器性能有一较全面的了解,才能作出正确的选择,保证接触器可靠运行并充分发挥其技术经济效果。为此,应根据以下原则选用接触器。
1.根据主触头接通或分断电路的电流性质来选择直流还是交流接触器。
2.根据接触器所控制负载的工作任务来选择相应使用类别的接触器。如负载为一般任务则选用AC-3使用类别;负载为重任务时选用AC-4使用类别。
3.根据负载的功率和操作情况来确定接触器主触头的电流等级。当接触器的使用类别与所控制负载的工作任务相对应时,一般应使接触器主触头的电流额定值与所控制负载的电流值相当,或稍大一些。若不对应,如用AC-3类的接触器控制AC-3与AC-4混合类负载时,则应降低电流等级使用。
4.根据被控电路电压等级来选择接触器的额定电压。
5.根据控制电路的电压等级来选择接触器线圈的额定电压等级。

网友C:
     继电器是具有隔离功能的自动开关元件,广泛应用于遥控、遥测、通讯、自动控制、机电一体化及电力电子设备中,是最重要的控制元件之一。
      ....继电器一般都有能反映一定输入变量(如电流、电压、功率、阻抗、频率、温度、压力、速度、光等)的感应机构(输入部分);有能对被控电路实现“通”、“断”控制的执行机构(输出部分);在继电器的输入部分和输出部分之间,还有对输入量进行耦合隔离,功能处理和对输出部分进行驱动的中间机构(驱动部分)。
      ....作为控制元件,概括起来,继电器有如下几种作用:
      .....1) 扩大控制范围。例如,多触点继电器控制信号达到某一定值时,可以按触点组的不同形式,同时换接、开断、接通多路电路。
      .....2) 放大。例如,灵敏型继电器、中间继电器等,用一个很微小的控制量,可以控制很大功率的电路。
      .....3) 综合信号。例如,当多个控制信号按规定的形式输入多绕组继电器时,经过比较综合,达到预定的控制效果。
      .... 4) 自动、遥控、监测。例如,自动装置上的继电器与其他电器一起,可以组成程序控制线路,从而实现自动化运行。

网友D:
继电器是一个信号转换或传递的控制元器件,而接触器往往用于一次回路(主回路)的通断.

网友E(2008-03-01):
继电器用于小电流,接触器用于大电流。

网友F:
原理差不多,就是个头不一样.

网友G:
天下三分明月夜讲的经典

网友H:
 继电器用于小电流,接触器用于大电流。
  原理差不多,就是个头不一样.

网友I:
 继电器是一个信号转换或传递的控制元器件,而接触器往往用于一次回路(主回路)的通断.最关键的东西,讲的很明确,支持~~~!

网友J:
学习
谢谢工控平台

网友K:
大头鱼讲的经典,谢谢.

网友L:
小型接触器也可以当作继电器使用的.

网友M(2008-04-08):
现在 超级郁闷,TMD,今天一天都有个鸟公司的打电话给我,说给我公司报税等等什么的,

奶奶的,怎么知道我的手机号码的,靠,最后知道这个垃圾公司是在梅林关,鸟公司,垃圾。

网友N:
继电器是控制小电流,或是转换大电流给执行器件的装置,接触器是直接控制大电流,即控制负载的装置.

网友O:
只有结构、用途的不同,没有原理的不同!

网友P:
学习学习,很基础的知识。

网友Q:
接触器与中间继电器好区分

网友R:
一个比一个说得详细呢,强烈支持........

网友S:
原来还真不明白怎么回事。谢了。

网友T:
大头鱼一定是生产厂家的,多谢了!

网友U:
好贴,不愧为精华贴。学习了。

网友V:
好东西

说的很明白   让人一看就明白的东西   很适合新人哈

网友W:
引用 网友X:
继电器用于小电流,接触器用于大电流。

也不一定吖,有的时候小电流也要用接触器

网友Y:
功率不一样,接触器常来切换功率元件,而继电器的触点只能用来控制线圈之类的。

网友Z:
学习拉!还真的没有从定义上细看过的哦!

网友AA:
讲的非常不错,学习了

网友AB(2008-05-19):
非常好,越说越完善了。

网友AC:
那要怎么样才能识别接触器的好坏呢?

网友AD:
好好学习,天天向上……

网友AE:
大头鱼讲的挺全!hao

网友AF:
这个帖子从中学到不少东西,谢谢了

网友AG:
大小,容量,或者其他用途,比如热继电器

网友AH:
很清楚,详细的说明哈,学习一下,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AI:
不错,这其实要看控制什么样负载的装置来决定的.不一定是接触器控制大电流.

网友AJ:
好详细!学习了!!!!!!!!!!!!

网友AK:
小小的东西竟然被分析的如此透彻,佩服佩服!!!!!!!!!!!!!!!!!!!

网友AL(2008-07-13):
大家说的都有有道理,但还是没有一个完整的答案

网友AM:
讲的这么透彻,第一次看到。学习了

网友AN:
             基础的知识

网友AO:
各个楼层的经验都很丰富啊。交流才有进步。

网友AP(2008-09-25):
继电器是担任电气控制系统中的信号处理单元

1、位信号(与逻辑、或逻辑、非逻辑、);

2、微分处理、积分处理(例如:时间继电器的通电延时、断电延时、双延时、脉冲处理);

3、数据处理(热继电器可以对特定负载进行保护、电压继电器可以对电压范围进行监控、相序继电器可以对电源相序进行鉴别等等)

网友AQ:
讲的很详细领会了

网友AR:
恩,解释的完全正确,学习了...............

网友AR:
继电器分断小电流,接触器分断大电流

网友AS(2008-12-03):
根据主触头接通或分断电路的电流性质来选择直流还是交流接触器。

网友AS:
俺进来学习一下   路过看看

网友AQ(2009-04-11):
两者都是电磁开关,常用在自动控制系统中。

网友AT:
语言简练,精辟,值得学习,要都是这样的帖子就好了,简单易懂。

网友AU(2009-06-06):
现在好多公司有产品叫"接触器式继电器",即可以由来做中间继电器,也可以做小型负荷的<10A的接触器,

网友AV:
区别是多方面的,其一是:一般情况下继电器控制控制电路的通断而接触器控制主电路的通断。供参考。

网友AW:
接触器主要用于主电路,继电器用于控制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