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各位提供信息!

楼主(2007-07-23):
不才现在的一台设备上需要一个数字显示,计划用1个LED数字显示单元,只需1位,因为我的显示数字不会超过9,要求自带驱动电路,可以直接安装在控制面板上的,不是市面上那种非常常见的不带驱动的,还要加修饰外壳的.哪位仁兄能提供相关信息,国产的很好,进口的也行.

网友A:
你的数字显示信号是通过什么方式传输到这个显示器上的?这个显示单元供电电压是多少?怎么与控制面板连接?要说清楚。

网友B:
你可以试用一下天逸公司的数显灯,16进制显示0-9\A-F,有具体问题可以在<关于上海天逸(TAYEE)产品问题和知名度调查>的帖子里询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