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使用区别

楼主(2007-07-23):
绝对值和增量的马达在使用起来有什么区别呀?

网友A:
接入方式不同;初始位置或相位的感知程度也不同。

网友B:
单纯按马达来看,应该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绝对值的马达安装了绝对值编码器,所以,即使断电也可以记住电机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