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的MODBUS通信奇怪问题!

楼主(2007-07-23):
我们这儿厂区有一PLC系统,是SIEMENS的PROCDIA的PLC,原来组态下位机用的是
ICONFIG,上位机用的是IFIX,上位机通信的驱动是MODICON的MODBUS DRIVER 6.0。
模拟量的访问地址是41951,类型是REAL类型,是两个字节访问,用IFIX的MODBUS可以定义数据的访问长度,可是现在上位机系统升级,INTOUCH的只能按标准的MODBUS进行访问,标准的MODBUS访问REAL类型的寄存器号是8和9打头的,现在要怎么处理才能访问4打头的REAL数据类型?

网友A:
我用INTOUCH的MODBUS可以访问4打头的REAL数据类型啊

楼主:
项目名里面的格式是什么呀?

网友B:
InTouch 中 Item 建议写成这样子试试:
实型:41951 F
长整:41951 L

楼主:
其它类型的格式是怎样的

网友C:
"标准的MODBUS访问REAL类型的寄存器号是8和9打头的"modbus 没有
这个地址类型.所有的数值量都是4XXXX地址.

网友C:
其他类型的数据都是直接写地址.0xxxx,1xxxx,3xxxx,4xxxx

楼主:
组态王里面的MODBUS协议里面的帮助写的是这样的!

楼主:
谁有INTOUCH的MODBUS通信的中文资料?

网友D:
兄弟你还有很多方法可以选择!

网友E(2008-10-21):
请问最终解决了没有,烦请发邮件至ylzeng200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