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温烟气用什么测量流量?

楼主(2007-07-23):
用于烟气流量的流量计有何种?温度1000度。那位能给推荐一下!

网友A:
由于烟气较脏,建议用楔形流量计,温度这块可用水冷夹套解决。如有意向,可联系:023-68830878 向君 或QQ:136924289

网友B:
如果在烟机前面,可以用文丘里管差压测量。因为那里对大气是负压,而文丘里管方式通常会用一圈的管子取压,管子很粗。

网友C:
德国德尔塔巴流量计,1200度以下的都没有问题,压力69MPa都没有问题,QQ409328620

网友D(2007-10-25):
可以采用插入式流量计,价格不过高些!

网友E:
烟气测量本来就很复杂,就算温度没有1000,以上的方法也是不行,因为都有堵的问题,再说,温度那么高,钢铁材料都成通红的,没有了任何机械强度,还谈什么测量?!这个世界,有些人为了卖东西,什么事情都干得出来呀!在300度以下,我倒是有很好的成功例子。

网友F(2009-08-01):
如果选用GFM200热式气体质量流量计在510度的情况下可以保证1级的进度,540度内保证2级精度,不超过600都能达到5级内的精度,现在能承受温度接近800度,无法保证精度,热式气体流量计中这是最高级别的。qq:14716646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