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变频器频率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7-07-23):
请问变频器频率不稳定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说详细点。

网友B:
   如果是电位器控制:换电位器.其他的可能是干扰...

网友C:
变频器有问题也会引起频率不稳定

网友D:
有多种原因
1、频率设定信号变化
2、控制系统干扰
3、电流限幅
4、CPU故障
5、驱动问题
6、PG问题
7、转差补偿设定不当
8、接插件或电位器不良

网友E(2009-05-18):
1、频率设定信号变化
2、控制系统干扰
3、电流限幅
4、CPU故障
5、驱动问题
6、PG问题
7、转差补偿设定不当
8、接插件或电位器不良

网友F:
最具性价比高品质--广州三晶SAJ变频器www.sajbp.com诚招优质代理商

网友G:
那多的原因总结就是变频器和控制电路的原因

网友H:
应该是变频器的吧,再一个就是可能是环境温度过高可能引起这种情况,在高温情况下电子元件受影响呀

网友I(2009-11-18):
明电舍变频器低速运转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