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自行车蓄电池在放电的同时可不可以同时充电?
china ren

楼主(2007-07-23):
[b]谁知道电动自行车的调速原理是什么?能不能给我讲讲,还有就是它的蓄电池是48V的,我要是用太阳能电池板可不可以给它充电?蓄电池在放电的同时可不可以同时充电?
各位专家帮忙解答一下

网友A:
可以啊,汽车上的不都是随时充电吗,你那的用多大的电池板啊

网友B:
放的时候怎么充?跑的时候后面拉着电线?

网友C:
会损害充电设备

网友D:
又不是电话线,可以一边打一边接听
可以浮冲,不过电压不能够太高

网友E:
用太阳能得充多久哦?

网友D:
大太阳能电池也很快,不知道他有没有2A以上电流 50多伏的太阳能电池

网友A:
卫星上不是还有太阳能电池帆板吗

网友:
我的想法是在电动车上装上太阳能电池板,电动车的蓄电池一般都是48V的,用6V的电池板8块就够了,主要就是想知道可不可以在放电的时候能不能同时充电,要是能的话怎么处理?
跪求专家了[/b]

网友F:
不能,因为充电器的输出电压远高于电池电压,这样会损坏电动车控制器,如果必须可加二极管隔离电路。

网友:
请问滨州疯人,加二极管隔离电路麻烦吗?我是学机械和管理学的,对电路及电气不太了解,帮个忙吧,谢谢

网友A:
不能,因为充电器的输出电压远高于电池电压,这样会损坏电动车控制器,如果必须可加二极管隔离电路-------------------------------------------------------------------------------------------电池板输出的也是直流电,怎么还用充电器啊,只要是电位略高于蓄电池就能充。就像汽车的浮充电,汽车的发动机转速不稳定,所以加了个调节器,而电池板的输出是很稳的,只会低不会高,所以不用充电器,加个二极管是可以的,避免蓄电池电压对电池板造成影响,就是利用单相导电性只能让电池板的电压输出到蓄电池,其他的我想好象不用变动吧,至于电池板的电位能否高于蓄电池那你就的实际测量了

网友G:
放电和充电是两个不同的化学反应过程,这两个过程不可以在同一时刻进行,不过如果某一时刻内快速地充电,另一时刻内快速地放电,这样充放电交替地进行看起来就象同时充放电一样,也未尝不可。

网友H:
不能,因为充电器的输出电压远高于电池电压,这样会损坏电动车控制器,如果必须可加二极管隔离电路,电池板输出的也是直流电,怎么还用充电器啊,只要是电位略高于蓄电池就能充。就像汽车的浮充电,汽车的发动机转速不稳定,所以加了个调节器,而电池板的输出是很稳的,只会低不会高,所以不用充电器,加个二极管是可以的,避免蓄电池电压对电池板造成影响,就是利用单相导电性只能让电池板的电压输出到蓄电池,其他的我想好象不用变动吧,至于电池板的电位能否高于蓄电池那你就的实际测量了

网友I:
这个问题值得我们大家探讨一下啊!

网友A:
芯片级维修: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24 14:44:00
放电和充电是两个不同的化学反应过程,这两个过程不可以在同一时刻进行,不过如果某一时刻内快速地充电,另一时刻内快速地放电,这样充放电交替地进行看起来就象同时充放电一样,也未尝不可。
是的,充电和放电是两个不同的反映过程,请问怎么解释手机在充电时通话啊,还有充电的手电筒在充电过程中也是能使用的,我没研究过两个过程能否同时进行,但至少充电电流可以抵消一部分蓄电池的放电电流

网友B:
如果太阳能电池能够提供车子运行和充电的功率就可以,否则不行。

网友A:
可以设计成充电器和太阳能双充电,如果只是用太阳能很难维持充电,电流不会那么大的,功率做大了可以,要有很大的面积。正常情况下用充电器,太阳能只是作为一种补充,起到节能的目的

网友:
[b]我问这个问题的想法就是:我想让电动车在蓄电池在放电的同时,用太阳能电池板同时给蓄电池充电,这样电动车的行程不就会增加吗?避免在充电

网友B:
明白。但是这样太阳能电池可能比电动车价钱高,算过没有?

网友D:
国外有,太阳能电池在电动车上面,即可遮阳又可以充电

网友J:
芯片级维修,你的图片看不见啊

网友J:
周公好:
  电池板大概500块左右,不是太贵
关键是我的想法能不能实现,怎么做处理

网友G:
你的电池板输出功率如何?

网友J:
[b]就知道240mA  6V的电池板8块就够了吧,蓄电池是48V的

网友A:
240MA的功率是不够的,只是电压够是不行的

网友J:
[b]那怎么办,是不是需要在增加几块电池板?

网友A:
实际测量电动车的运行电流,电池板输出电流不够可以用并联的方式增加,也就是用两组或是更多组,也就又回到前面的问题了,面积很大,能不能装的上。因为很多太阳能电池的效率是很低的,你的电池板成本绝对要高于电动车本身了,大面积的电池板还要防撞击,防风,防震,即使国外的也不一定能达到实用化,如果你对这方面不是很精通,建议你还是不要实验了,很容易劳民伤财的。

网友K:
有什么劳命伤财的啊!!有想法就去做,,不然爱迪生等一些人怎么出来的啊..我认为可行,只是240MA是小了点延长不了多远的距离..
支持啊!!

网友J:
楼上两位说的都有理,我得好好考虑一下

网友L:
  不知道啊,是不是电动车上的蓄电池质量不好啊??

网友J:
[b]不是电池的问题,是怎么样才能实现这一想法

网友M:
1、放电和充电是两个不同的化学反应过程,这两个过程不可以在同一时刻进行,不过如果某一时刻内快速地充电,另一时刻内快速地放电,这样充放电交替地进行看起来就象同时充放电一样,也未尝不可。
2、对电瓶说,要么充电,要么放电;
3、对车来说,既然有电源给电瓶充电,自然同时可以给车供电;
4、对车来说,既然没有电源给电瓶充电,自然电瓶放电给车供电;

网友M:
电瓶的充电和电瓶的放电无需切换装置,只要在电源与电瓶之间串一个单向导通的二极管即可;

网友M:
1、利用太阳能来推动自行车,当然可以,日本的太阳能汽车就是证明;
2、不过自行车,还是用人力的好,方便,省力,快捷,作为进出家门的交通工具,非常实用;

网友J:
请问  刘志斌
单向导通的二极管好买吗?[/b]

网友G:
单向导通的二极管好买吗?
-----------------------------------------------------
凭楼主这句话,我还是劝楼主不要捣鼓了。

网友J:
[b]就是因为不懂,有想法,想尝试一下,别笑,严肃点,很严肃的问题,跪求了

网友A:
普通二极管都是单向的,也是最长见的,双向二极管用途比较少

网友N:
芯片级维修;你好!你哪个图好象不能实现使用时给电池充电,他的太阳能电池也带不起来呀!

网友O(2011-01-18):
给电瓶充电是用交流电,电瓶放电是输出直流电,太阳能电池板发的电的直流的,要用一个逆变器变成交流的才能给电瓶充,逆变器出来的交流电是220V,现在才能给电动车的充电器输入,

网友P:
放电时同时充电在理论上是行得通的,这种情况相当于充电电源和蓄电池并联给负载供电,但充电电源高于电池电压。所以相当于充电电源直接给负载供电,电池并没有参与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