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f-7f日本松下电工变频器

楼主(2007-07-23):
vf-7f日本松下电工变频器为什么一开机就报警啊?好象进水了,不过其它参数都可以正常访问,是什么原因啊?

楼主:
另外谁有说明书能否给我传过来一份啊?

网友A(2008-09-15):
各位:大家好!

我厂有台vf-7f日本松下电工变频器1/4HP,电源220V;

急需要使用说明书,调整参数,要用到加速和减速;

是吸吊包装机上横移用的;

谁有说明书能否给我传过来一份啊?

邮箱地址:FSFCJ18@HOTMAIL.COM  或 13827791757@139.COM     或  13923851838@139.COM

急!谢谢!

何江敬上!

网友B(2009-05-30):
我厂有台vf-7f日本松下电工变频器;

急需要使用说明书,调整参数,要用到加速和减速;

是吸吊包装机上横移用的;

谁有说明书能否给我传过来一份啊?
要详细的谢谢了

邮箱地址815306618@qq.com

徐安敬上

网友C:
参数序号 参数名称 设置对象 设定值或代码 出厂设置
01 第一加速时间 设置加速时间:从0.2Hz到最高输出频率 0000:40毫秒,0.1-1600秒 **005.0
02 第一减速时间 设置减速时间:从最高输出频率到0.2Hz 0000:40毫秒,0.1-1600秒 **005.0
03 频率范围 设置伏/赫方式 50 60 FF(50:50Hz,FF自由方式) 60
04 伏/赫曲线 设置伏/赫曲线 0 1 0:恒定转矩,1:降减转矩 0
05 直流转矩提升 设置转矩提升值 0-40% 0.5
06 过载保护功能 选择热过载保护功能 0:无过载保护功能,1:加保护且不降低输出频率
2:加保护但降低输出频率,3:用于特种电动机 2
07 过载电流 设定电流值 0.1-300A *
08 自控/外控 设定自控或外控方式 0-6 0
09 自控/外控频率 自控或外控设定控制频率(伏/安) 0:自控 1:VR(10k) 2:0-5V 3:0-10V 4:4-20mA 0
10 反转锁定 设置成只能正转 0:正转/反转 1:正转(不反转) 0
11 停止方式选择 高定减速停止或惯性停止 0:减速停止 1:惯性停止 0
12 停止频率 设定停止频率 0.2-60Hz 00.50
13 直流制动时间 设定直流动态制动时间 000:无直流制动功能。0.1-30秒 000
14 直流制动电子 设定直流动态制动电平 0-100 00
15 最大频率 设定最大输出频率 50-400Hz 60.00
16 基础频率 设定基础频率 45-400Hz 60.00
17 加速频率保持 设定防止加速失速功能 0:无失速保护功能 1:有失速保护功能 1
18 减速频率保持 设定防止减速失速功能 0:无失速保护功能 1:有失速保护功能 1
19 多速功能设定 选择多速功能 0:多速 1:加/减速 2:加/减速与多速连动 0
20 多功能输入选择 选择SW1、2和SW3的功能 设定值有:0、1、2、3、4、5、6、7、8、9、10 0
21 仅供制造商使用 —————— ——————— ——
22 辅助联锁装置 选择辅助联锁装置跳闸功辅助停止 0:辅助联锁跳闸装置 1:辅助停止 0
23 输出端子选择 选择检测频率功能,选择输出端子功能 0:运行信号;1到达信号;2:过载信号;
3:频率检测信号;4:反转信号 0
24 输出继电器选择 选择输出继电器功能 0:运行信号;1到达信号;2:过载信号;
3:频率检测信号;4:反转信号;
5:故障信号(加电时)6:故障信号(不加电时) 5
25 检测频率(输出端子) 设定检测频率值 0000,0.2-400Hz 00.50
26 检测频率(输出继电器) 设定检测频率值 0000,0.2-400Hz 00.50
27 点动频率 设定点频率值 0.2-20Hz 10.00
28 点动加速时间 设置点动加速时间 0000:40毫秒,0.1-1600秒 **005.0
29 点动减速时间 设置点动减速时间 0000:40毫秒,0.1-1600秒 **005.0
30 预设第2频率 设定第2频率 0000:0V停止,0.2-400Hz 20.00
31 预设第3频率 设定第3频率 0000:0V停止,0.2-400Hz 30.00
32 预设第4频率 设定第4频率 0000:0V停止,0.2-400Hz 40.00
33 预设第5频率 设定第5频率 0000:0V停止,0.2-400Hz 15.00
34 预设第6频率 设定第6频率 0000:0V停止,0.2-400Hz 25.00
35 预设第7频率 设定第7频率 0000:0V停止,0.2-400Hz 35.00
36 预设第8频率 设定第8频率 0000:0V停止,0.2-400Hz 45.00
37 第2加速时间 设定第2加速时间 0.1-1600秒 **005.0
38 第2减速时间 设定第2减速时间 0.1-1600秒 **005.0
39 第3加速时间 设定第3加速时间 0.1-1600秒 **005.0
40 第3减速时间 设定第3减速时间 0.1-1600秒 **005.0
41 第4加速时间 设定第4加速时间 0.1-1600秒 **005.0
42 第4减速时间 设定第4减速时间 0.1-1600秒 **005.0
43 第2基础频率 设定第2基础频率 45-400Hz  60.00
44 第2直流提升值 设定第2提升值 0-40% 05
45 第1跨跃频率 设定第1跨跃频率 0000:无第1跨跃频率,0.2-400Hz 0000
46 第2跨跃频率 设定第2跨跃频率 0000:无第2跨跃频率,0.2-400Hz 0000
47 第3跨跃频率 设定第3跨跃频率 0000:无第3跨跃频率,0.2-400Hz 0000
48 跨跃频带 设定跨跃频率带宽  0:无跨跃频率功能,1-10Hz 0
49 电流限制功能 设定电流限制功能 00:无电流限制功能0.1-9.9 00
50 断电起动方式 选择接通电源后的起动方式 0:继续运行 1:停止运行 2:等待时间过后继续运行 3:停止运行 1
51 瞬时停电再起动 选择瞬时停电功能 0:无再起动 1:0Hz再起动 2:连续再起动 0
52 等待时间 设定参数50和51的等待时间 0.1-100秒 000.1
53 加速/减速方式 设定加速/减速方式 0:线性加/减速方式 1:S型加/减速方式 0
54 下限频率 设定下限频率 0.2-400Hz 00.50
55 上限频率 设定上限频率 0.2-400Hz 400.0
56 偏置/增益功能选择 选择偏置/增益功能 0:无偏置/增益功能 1:有偏置/增益功能 0
57 偏置频率 设定偏置频率 -99.9-400Hz 000.0
58 增益频率 设定增益频率 0000:0V停止,0.2-400Hz 60.00
59 0-5V输出电压调整 调整0-5V输出信号 75-125% 100
60 监控器选择 选择监控器方式 0:频率 1:频率 2:线速度 3:线速度 0
61 线速度系数 设定线速度系数 000.1-100 030.0
62 最大输出电压 根据电动机的额定值设定
最大输出电压 0:无最大输出电压,1-5000V 000
63 过电流失速值 设定防止过电流失速值 0-200% 140
64 载波频率 设定载波频率 0.8/1.1/1.6KHz;2.5/5.0/7.5/12.5/15.0KHz 0.8
65 矢量控制选择 设定控制系统 0:伏/赫控制 1:矢量控制 0
66 电动机容量 设定适用电动机机容量 0.2/0.4/0.7/1.5/2.2/3.7 *
67 电动机电极 与适用电动机的电极适配 2/4/6 4
68 电动机常数
测定功能 选择电动机常数测定功能 0:无恒量
测定功能 1:电压补
偿测定 2:转差补
偿测定 3:建议
恒量值 0
69 电压补偿常数 设定电压补偿常数 00.01-99.99 建议恒量
70 转差补偿频率 设定转差补偿频率 -05.00-05.00 03.00
71 密码 设定密码(防止操作错误) 0:未设置密码,1-999掩码 000
72 数据清除 清除出厂时设置的数据 0/1/2 0
73 波特率 设置通信速度 300/600/1200/4800/9600 9600
74 停止位长度 设置停止位长度 1/2 1
75 奇偶校检 设定奇偶比特 0/1/2 0
76 耦合试验次数 设定耦合试验次数 0-10 0
77 选择有效值(CR/LF) 选择CR或LF 0/1/2/3 0

网友D(2009-08-22):
要是有故障代码说明的就好了?

网友E(2010-05-19):
08 自控/外控 设定自控或外控方式 0-6各是什么???

网友E:
有完整的操作手册给我一份  yonghuang0219 @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