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相电区分

楼主(2007-07-23):
在没有任何标志的情况下  如何区分ABC三相电啊?

网友A:
用相位表测或者用带相位检测功能的万用表检测。

网友A:
相位检测的仪器外型。

楼主:
用带相位检测功能的万用表检测??有用过的吗?

网友B:
自製一個相序檢測電路,很簡單的,只需要一個電容器和一個電阻器,還有小燈泡就OK了

楼主:
 自製一個相序檢測電路,很簡單的,只需要一個電容器和一個電阻器,還有小燈泡就OK了
怎么做?

网友C:
下面引用由王付水在 2007-7-29 21:53:00 发表的内容:
   自製一個相序檢測電路,很簡單的,只需要一個電容器和一個電阻器,還有小燈泡就OK了
怎么做?
------------------------------------------------------------------------------------------我也想知道

网友D:
一个最简单的相序检测电路 要接一个三相电度表,但不知电源线的三相相序。想自制一个相序检测表,网上搜索找到几个,一个用4013的,较为复杂 。仿真了,无法正常运行。又做了这个最简单的,原来是用氖气管(作指示,可是做好运行时,提示没有它的模型,只得用LED代用。开关在上,相序正确,LED亮。开关在下,相序不对,LED不亮。

网友D:
三相交流电相序检测电路 图1电路用于检测三相交流电的相序是否正确。若相序正确,则电路输出信号驱动继电器吸合,接通用电设备的三相交流电源;否则,不接通电源以保护用电设备。 该电路主要由一片CD4013双D触发器构成。三相交流电经降压、整流后变换为低压脉冲信号输入到本电路的A、B、C端,A、B两端信号经过电阻和稳压二极管限幅、整形后,分别作为两个D触发器的时钟信号,C端信号经微分电路变为尖脉冲作用于两触发器的复位端R。若相位顺序正确,即以A、B、C的顺序出现正脉冲,如图2(a)所示,则A的上升沿首先使Q1输出高电平,然后Q2在B的上升沿作用下变为高电平,最后C的上升沿在R端产生的尖脉冲使两个D触发器复位,Q1、Q2回到低电平,完成一次循环。三相交流电是周期信号,Q2输出脉冲的频率与三相交流电频率相同,其电压的直流分量就是C2(22μF)电容上的电压。该电压使三极管导通,继电器接通用电设备的三相电源。若相序不对,则Q2输出保持低电平不变,三极管截止,保证了用电设备的三相交流电源不被接通。各点波形如图2(b)所示。

网友D:
http://www.dianyuan.net.cn/sdown/8/1990.pdf
http://blog.21ic.com/user1/2774/archives/2006/20489.html

网友D:
这样的电路很多,一搜一大把

网友E:
高,大开眼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