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SFET为什么很烫?

楼主(2007-07-23):
我用40A 导通电阻为0.27欧的MOSFET(或IGBT)来调节电压,驱动用TLP250 负载为250W,24V,电流=10A加了长70mm*宽50mm*高30mm 带翅片的散热器,在室温下温度有50度左右。和以前用可控硅(长45mm*宽40mm*高12mm 两边翅片的散热器)要高许多,请问这种情况是否正常?我是觉得不应有那么高,但不知道是驱动有问题还是管选小了。请有这方面经验的给点帮助!

网友A:
P=I*I*R
I=250W/24VP=10A多,就按10A好计算
P=10A*10A*0.27欧姆=27W
高,你选用的场效应管导通电阻太大

网友A:
型号 PTOT(W) ID(A) Rom( Ω) Vds(V)
SGSP579 150 5 0.7 500
SGSP575 150 6  0.6  400
TM7N45 150 7  1.5  450
TM5N60 150 5  2.5  600
TM45N15 250 45 0.1 150
TM45N20 250 45  0.16  200
TM8N10 75 8 0.5 100
TM8P10 75 8  0.5  100
SGSP478 150 5 1.0 550
SGSP578 150 5  1.0  550
TP10N12 100 10 0.3 120
TP10N20 100 10  0.6  200
TP5N05 50 5 0.8 50
TP5N06 50 5  0.8  60
SGSP574 150 6 0.7 450
TM60N05 250 60  0.06  50
SGSP101 15 0.75 1.4 100
  SGSP116 15 2  1.2  250
TM55N08 250 55 0.07 80

网友A:
用 TM60N05 250 60  0.06  50   损耗才6W
TM55N08 250 55 0.07 80 损耗7W
你的电压才24V,用60V耐压的就可以,越是耐压高导通电阻就越大

网友A:
可控硅导通压降在1~2V左右,按2V,损耗才20W
你是不是用电磁炉的IGBT,耐压1500V左右,电流40A

网友B:
工作在开关状态的功率器件功耗由导通功耗、转换功耗、关断功耗三部分组成。导通时电流大而电压低、关断时电压高而电流小,功耗都不大,转换状态功耗比较大。如果发热太大可用示波器观察工作波形是否陡峭。尽量减少转换时间,可以减少功耗和发热。

网友A:
也可以用几个MOS管并联降低导通电阻,并得越多,发热越少

楼主:
首先谢谢两位的答复。
我用过600V和200V的,我用过IRFP48N(50V)  0.016欧,也是比较烫,不像只有P=I*I*R算出来的发热功率。我想导通功耗由导通电阻决定,转换功耗、关断功耗由什么决定?我用示波器看了波形,打开时正常,关断时有振铃,负载接地。第一个波峰有43V。象这种负载用MOSFET管,一般温度做到多少为正常?
删极高电平15V,低电平-5v.

网友A:
用什么触发?
是不是没有工作在饱和状态

网友C:
正常的,只要温度不超过80度 一般都可以用的!

楼主:
23Khz的PWM波,TLP250驱动。
波形有振铃正常吗?这样好象对电网有影响?

网友C:
你IGBT的开关频率是多少? 是什么品牌的IGBT?

楼主:
1.23Khz的PWM波,排除管子质量问题,因为是正规供应商供货。不合格供应商我们是不考虑的。

2.我现在知道是由转换功耗、关断功耗引起的了,但怎样减少这两样功耗呢?

网友C:
23Khz的PWM 对一般IGBT来说频率已经很高了。你用的EUPEC 的还是 日系的?

网友A:
频率用10KHz以下

楼主:
谢谢各位,确实是频率过高的原因。

楼主:
 IGBT为G30N60B3D
 MOSFET为 IRFP460  IRFP260

网友A:
管子导通电阻也高 0.27欧姆
就是直接过10A电流也有27W,建议换其他管子或2个并联。并联后可以下降一半
IRFP460

Parameter Value
Package  TO-247AC
Circuit  Discrete
Polarity  N
VBRDSS (V)  500
RDS(on) 10V (mOhms)  270.0
ID @ TC = 25C (A)  20
ID @ TC = 100C (A)  13
Qg Typ  140.0
Qgd Typ  73.3
Rth(JC)  0.45
Power Dissipation @ TC = 25C (W)  280
PbF  PbF Option Available

网友A:
建议用260,导通电阻0.04欧
IRFP260N

Parameter Value
Package  TO-247AC
Circuit  Discrete
Polarity  N
VBRDSS (V)  200
RDS(on) 10V (mOhms)  40.0
ID @ TC = 25C (A)  49
ID @ TC = 100C (A)  35
Qg Typ  156.0
Qgd Typ  73.3
Rth(JC)  0.50
Power Dissipation @ TC = 25C (W)  300
PbF  PbF Option Availab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