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评定热电偶好坏?

楼主(2007-07-23):
热电偶的好坏怎么评定呀?就是说生产的质量问题!

网友A:
确实不知道,学习中。

网友B:
PT100,NTC传感器的生产厂家,有生意联系啊!QQ:394841352.

网友C:
不知道,是不是使用了才会知道呢?^_^

网友D:
1外观(表面光洁度,材质等)
2结构(安装尺寸,长度等)
3执行标准(热电偶类型)
4电气参数(测温范围.精度等级等)

网友E:
加工工艺和精度

网友F:
偶丝的粗细是最重要的

网友G:
仪表工的衡量标准,当然是校验喽!
温度能测准就是好的!
测不准在好也白搭!

网友F:
测准的同时,还要经久耐用啊...

网友H:
你指的"好"和"坏"是什么意思啊?
有歧义

网友I:
没事乱逛: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9 16:31:00
    仪表工的衡量标准,当然是校验喽!
温度能测准就是好的!
测不准在好也白搭!

可一般单位没办法校验啊。还有,热电偶是固定不动还好,要是安装的地方有动作,容易把线弄断也是一个不好的一点。

网友J:
下面引用由超级避震器在 2007-8-9 18:18:00 发表的内容:
  没事乱逛: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8-9 16:31:00 …
--------------------------------------------------------------------------------------------
楼上说的:哪里有那么脆弱啊!不能动安装点也有显示表或信号线吧?
作为仪表工总可以检测出是否准确吧?
要是准确你还要理它做什么!要是不准确或连信号都没有的话在不好动的地方你也要去换啊!

网友G:
超级避震器,没有校验,总该还有新的热电偶吧,重新换一支上去,温度一样,就说明是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