膜盒压力表的型号规格代表什么意思?

楼主(2007-07-23):
具体型号我忘了!大概是Y-150之类的,

网友A:
Y---压力表,150---表盘直径

网友B:
楼上的对的

网友C:
膜盒压力表型号为:YE-150,
YE-膜盒压力表,
150—压力表表盘直径,
顺便提一下,YE-150B为不锈钢膜盒压力表

YE系列膜盒压力表
概述
膜盒压力表采用膜盒作为测量微小压力的敏感元件。测量对铜合金不起作用、无爆炸危险气体的微压和负压,广泛用于锅炉通风、气体管道、燃烧装置等及其它类似设备上。
结构原理
仪表由测量系统(包括接头、膜盒等)、传动机构、指示装置和外壳组成。
当被测介质的压力作用于膜盒时,其自由端产生相应弹性变形一位移,经拨杆带动传动机构放大,由指示装置将被测压力在仪表度盘上指示出来。
型号命名
技术参数
● 标度范围、精确度等级及重量
型号    标度范围KPa
    正压    负压    正负压    精确度等级
YE-100
YE-150    0~1.6、0~2.5、0~4、0~6、0~10、0~16、0~25、0~40    -1.6~0、-2.5~0、-4~0、-6~0、-10~0、-16~0、-25~0、-40~0    -0.8~+0.8、-1.2~+1.2、-2~+2、-3~+3、-5~+5、-8~+8、-12~+12、-20~+20    2.5
● 工作位置、环境:仪表垂直安装,工作环境温度-25~55℃,相对湿度不大于80%,并且周围空气中不含有腐蚀仪表的有害气体。
 ● 温度影响:使用温度偏离20±5℃虹,其温度附加误差不大于0.4%/10℃。
 ● 导(测)压系统及外壳等主要零件的材质
零件名称    材料牌号

接头    黄铜HPb59-1
膜盒    锡青铜QSn6.5-0.1
齿轮传动机构    铜HPb59-1
表壳、罩壳    冷轧钢板

网友D:
楼上专业

网友A:
YEJ--1矩形膜盒压力表,YEJ--501,502竖式膜盒压力指示仪.

网友A:
普通压力表:
Y--60-径向;Y--60TQ-径向带前边;Y--60T-径向带后边;Y--60Z-径向无边;Y--60ZQ-轴向带前边。

网友E:
做笔记了!

网友A:
特殊压力表之一:
YTT-150差动远传压力表;
YTT-150--基型
YTT Z-150--带阻尼器
YTT G-150--带隔膜
YTT F-150--带隔膜阻尼器
标准规格
输出信号:4~20mA DC,二线制
精度等级:1.5
负载电阻:250Ω~350Ω
防爆标志:ibⅡCT5
供电电源:24V DC

网友A:
    特殊压力表之二:
YTT-150A差动远传压力表;
YTT-150A-Z耐震差动远传压力表;
YTT-150--基型
YTT Z-150A--带阻尼器
YTT G-150A--带隔膜
YTT F-150A--带隔膜阻尼器
标准规格
输出信号:0~10mA DC,
精度等级:1.5
负载电阻:0~1.5kΩ
供电电源:220V 50Hz

网友A:
        特殊压力表之三:
YTT-150B.C.D.E型差动远传压力表;
YTT-150B.C.D.E-Z耐震差动远传压力表;
YTT Z-150--带阻尼器
YTT G-150--带隔膜
YTT F-150--带隔膜阻尼器
         -B--用配动圈式指示仪
         -C--用配动圈式指示调节仪二位
         -D--用配动圈式指示调节仪三位
             (中间带为2~10%可调)
         -D--用配动圈式指示调节仪三位
             (中间带为5~100%可调)
           -Z--用于剧烈震动的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