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ouch中曲线问题

楼主(2007-07-23):
在intouch中 怎么样做到在趋势图中 做到显示不同日期同一时间段的 某个站点的多条趋势图
例如 我想在一个趋势图中显示 一号站点在23日0点到24点的曲线 同时还想显示一号站点在 24日0点到24点的曲线
有哪个大哥知道教下啊

网友A:
只能用两个图

网友B:
是的,只能用两个图,我想没有这个必要,INTOUCH里面的看23日和24日的趋势只是动一下左健的问题

网友C(2007-11-23):
楼主的想法应该是为了做相同状况下的曲线比较。比如日产之类的。但是好像intouch没法这么做吧。。。

网友D:
您可以买美国Iconics爱康诺公司的TrendWorX,是独立的一个软件,可以在InTouch运行,75点,大概是RMB3500.能够做您要求的功能!

网友D:
您需要把同样的变量建立两条曲线,如图一,由于红色和蓝色是同一个变量,当然是叠在一起,所以只看到一条曲线,它们的值是0.29,时间是19:29:16:950
在图二,我把红色的曲线拖动到不同的时间,这样就可以把同一个变量分别显示在不同的时间作为比较,比较的时间是19:29:16:950,另一条的时间是19:29:21:950,数值分别是0.68和0.29。

网友E:
升级到INTOUCH10,就可以啦,是WANDERWARE公司新公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