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 谁能给我解释下压力传感器和微差压传感器区别,我不知道该选什么

楼主(2007-07-23):
谁能给我解释下微压力传感器和微差压传感器区别,我不知道该选什么

网友A:
压力是测压力的,差压是测差压的,就这样简单,呵呵!

楼主:
一个字 晕

网友B:
1个是测量 我打你有多疼得 另外1个是测量 我打你 比  张三打你 疼多少得

晕了吗?

1个是测量 你有多晕得,另外1个是测量你晕得比我晕得程度多多少

网友C:
一个是测量相对真空或标准大气压的气体(或液体)压力。相对值不可变
一个是比较2个压力的差异,有2个输入端。如测量2个压力容器的压力差

我们用微压差传感器,压力范围0~1000Pa。微压差传感器就是测量微小压力的传感器

网友D:
量子风的比喻很形象啊 !!!

网友E:
压力是指检测一个点A的压力大小,微压差传感器是检测A点和B点的压力差值大小。

网友F:
微差压变送器也可以测量压力,在压力很小或测负压的情况下,比如锅炉炉膛的压力。

网友G:
简单一点就是压力是指物体与传感器之间产生的压力,差压就是两个进气口之间的压差,如有需要请联系021-69153366手机13817205966

网友H:
同意楼上的意见

网友I:
压力变送器测绝对压力,微差压变送器测相对压力,明白吧!

网友J:
压力变送器是测压力,更据需来来选择绝对压力还是表压,测压变送器测的是差压,一般用来跟孔板测量计配套来测流量,或者用来测密闭容器的液位。

楼主:
谢谢大家的指导!心力网友解释的比较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