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GPRS DTU服务器收不到数据

楼主(2007-07-23):
请问:我采集环保数据使用GPRS DTU和服务器进行通信,服务器正常接收到GPRS DTU传输的数据,但一段时间后,会出现网络还是正常连接但服务器接收不到数据,需重启服务器才能再正常接收到数据。可一段时间后又出现传输服务期接收不到数据的情况,大家帮帮忙。问题出现在哪里?

网友A:
有可能端口资源被占用太多,造成严重冲突,接收服务器软件无法识别.也就是DTU断线重连后短口没有释放,一直大量占用造成的.

网友B:
GPRS是有掉线的问题存在,你可以试一下数传电台。也许会解决你这个问题。

网友C:
gprs dtu采用的传输协议是哪种的呢?你是如何判断网络还是正常,但数据无法正常接收的呢?GPRS DTU内有心跳设置吗?

网友D:
林工,你好!
端口资源被占用?那是服务器软件的问题吗?可其他几个点接收数据都是正常的,只有2个点才出现服务器接收数据一段时间后就接收不到下面的数据了,重启服务器这2个点又可以正常接收到。

网友A:
那问题肯定就在这两个点的GPRS上了,都是同样的设备吗?
有可能是信号不稳定,有可能设备不稳定.软件能接受其他数据肯定又没有问题,你的情况还真不好说了

网友C:
这个有可能是服务器软件引起的问题,在线程处理上对于某些IP地址的重复登陆就有可能出现。当然也可能是两台设备的程序设置有些问题。具体的还是去找设备提供商吧。。。

网友D:
GPRS DTU在服务器重启又能正常传输数据,厂家说GPRS DTU一直在和服务器连接传输数据,应该问题不在这。可每个点的软件都是一样做的,没道理其他行就2个不行。难道和网络有关吗?

网友E:
有两种方法可以进一步查找问题的所在:
1、把工作正常和不正常的两个点DTU对调,看结果如何;
2、如果每一个点都是用的不同的端口号,那么把工作正常和不正常的端口号对调,看结果如何。
欢迎就GPRS方面进一步探讨。
联系方式:
电话:0510-85110721、13951508020
Email:yyming@public1.wx.js.cn

网友A:
恩,楼上说得有点实际意义,不防测试一下.软件隔一段时间自动把端口封了的可能性也有.

网友D:
这2个点,比较偏远,人员上去比较麻烦。
没办法也只好这样测试了,谢谢,林工和各位的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