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用过莫迪康plc的吗?有这样一个设想,大家看看,不改程序,用硬接线能实现吗?

楼主(2007-07-23):
plc没有看到具体的型号,有这样的标识:“Modicon” “TSX Micro” “Telemecanique”

其中AI输入模块有8路信号,我们这里是输入8路电流信号,4-20毫安。经过测量,模块插座的公共端在plc内部是导通的,生产现场的8路电流信号经过端子排送到plc的AI模块。每路电流信号有两根线,其中一根接在模块插座的正极,另一根接在公共端,AI插座共有8个正极端子,并且相邻的两路电流信号共用一个公共端,这样AI插座就有四个公共端接线端子,并且四个端子在plc内部都是导通的。

现在有这样一个设想,由于现场实际情况,取消生产现场8路电流信号中的四路,就是取消5、6、7、8路信号,只保留1、2、3、4路电流信号,想通过在端子排硬接线的方法,使AI模块的5、6、7、8输入端分别共享1、2、3、4的电流信号,就是说1的电流信号被1和5公用,2的电流被2和6公用,其他的同理。

在端子排(不是plc插座)把1的公共端短接到5的电流正极,想这样实现1、5路电流的串联,共享1的电流。但是它们的公共端在plc内部是短接的,这样硬接线好象不能实现原来的设想。

我说明白了吗?大家有什么好办法?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

网友A:
我觉得这样是实现不了的,除非你加一输入两输出的隔离器,把现场的电流信号一分为二进PLC模块。

网友A:
还有,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这样做意义不大

网友B:
如果很麻烦,您就了解OPTO22吧,系统构架简单,流程图编程.写好的程序,选择便可.需要资料联系我.

北京奥普图科技有限公司
李业优
82809682-15
www.opto22.com.cn

网友C:
下面引用由zenith2003在 2007-7-31 9:55:00 发表的内容:
  还有,我不理解你为什么要这么做,我觉得这样做意义不大
--------------------------------------------------------------------------------------------
骗客户的,少加几个变送器,可以省几千块钱。

网友D:
你这样实际上是把电流信号分流了,要么采用隔离器,要么想办法让通道串连起来!

网友E:
不能实现!因为公共点接在一起了,没法串联起来(除非你打开划断印刷板的连线,哈哈).要是并联起来,那就是输入电流一家一半了(可以得出的值在程序里乘以2),对付着用吧
.

网友F(2007-09-12):
由于公共端联在一起,这样使不行的,你干吗要这样浪费宝贵的模拟量端口,如果实际工矿需要,你打开程序改一下地址不更简单了。

网友G:
这样就把电流信号分流了,除非加一个一输入两输出的隔离器。但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这样做,没有意义

网友H:
你干吗要将同一信号分两个通道输入PLC呢?没意义嘛。如果你非得要这么做,最好的办法是修改PLC程序,在PLC允许范围内,你想分多少路都行。

网友I:
不能实现,实现也没有意义:一个输入信号为什么要占两个输入点?

网友C:
我最讨厌工程上搞欺诈的

网友J:
你说的这种是施耐德莫迪康的PLC,为什么非要一个输入点两个输入呢?那样对程序肯定有影响.

网友K(2007-12-14):
反对欺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