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变频器的故障

楼主(2007-07-23):
我们所用LS变频器加电后空开调闸,并听到变频器有响声,环境湿度有点大,请教各位高手是什么原因?

网友A:
加电后空开调闸???整流桥可能麻烦了。。。。

网友B:
变频器可能坏了。

网友C:
不管怎么样,先测下变频器主回路吧.

网友D:
变频器安装有一定的环境要求,你可以到网查一下

网友E(2007-10-10):
变频器内部短路了,看一下压敏电阻坏了没有?

网友F:
检查主回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