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设置电子齿轮比的问题

楼主(2007-07-23):
各位大侠:本人刚接触伺服系统,请问在设置电子齿轮比的时候,如果我设置一个脉冲走0。01MM,是否从PLC发出1000个脉冲,伺服电机就走10MM?

网友A:
呵呵,刘版主真幽默。这样的问题还要劳您大驾啊。建议楼主在本坛按“电子齿轮”关键字搜一下,相信会对你有帮助。

楼主:
谢谢各位!我明白了.

网友B:
你这应该叫做脉冲当量,与电子齿轮比无关。

网友C(2008-04-21):
电子齿轮比的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D:
在三菱J2的伺服功能框图中,电子齿轮运算位于脉冲位置给定到位置环之间,原理上就是给定脉冲×目标分数,其结果作为位置环给定。

网友E:
电子齿轮比可以增加伺服电机的运得精度。

网友F:
应该是经过计算 再设置伺服的电子齿轮比 一定范围内 没个脉冲所走的位移 都可以计算书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