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漏保与空开并联使用.

楼主(2007-07-23):
在400A的漏保旁并一个400A的空开.防止在设备发生漏电故障无法合上漏保时合上空开(应急使用).此方法会不会导致漏保中的脱扣线圈烧毁.
新亚牌的漏保质量如何.
请各位师傅帮忙释疑.

网友A:
这样不好,对下层设备和人身安全都有隐患,出于安全角度考虑,不要这样接。

网友B:
 没什么意义

网友C:
肯定致漏保中的脱扣线圈烧毁

网友D:
  “在400A的漏保旁并一个400A的空开.会不会导致漏保中的脱扣线圈烧毁.”

1、因为并400A的空开,将400A的漏保短接,或并联分流,所以不会导致漏保中的脱扣线圈烧毁;
2、也可以认为通过400A空开的电流,没有通过400A的漏保,不会被检测,所以不会导致漏保中的脱扣线圈烧毁;

网友D:
搂主这样做时,在操作空开时,漏保会出现掉闸现象!

楼主:
感谢各位师傅的回复.
我是这么想的,在漏保上并了空开以后,因为漏保的下档头上有一个零序电流互感器.空开合上的时候漏保下档头是有电的.如存在设备漏电故障,零序电流互感器会不会感应出电流而去驱动脱扣线圈.而此时因并有空开而无法切断电源.从而导致脱扣线圈浇毁.

楼主:
 心力: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24 7:29:00
    肯定致漏保中的脱扣线圈烧毁

为什么呢.是不是原因和我说的一样啊

网友E:
这样做没什么实际意义

网友F:
如果出事故..楼主进班房!!!!

网友G:
 心力: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24 7:29:00
    肯定致漏保中的脱扣线圈烧毁

为什么呢?我想不会吧,漏保跳时,表示漏电,我想漏保里的线圈应该是220V的吧!你并一个空气开关它是控制三相的,没有零线.而漏保是进三相加一零的!就算推上去也不会烧呀,空开中一般不控制零线,零线不到漏保里,怎么会烧呢?>?对的话,朋友们顶一下,不对请指教!谢谢!!!!!!!!!!!!!!!!!!!

楼主:
我那个是三相三线的漏保.不带零线

网友H:
应该不会烧吧
但是显然 这是一个很差的设计

楼主:
因为是特殊情况.到底会不会烧啊

网友G:
海通你为什么干这事哦,很不安全的,你用漏保的时候漏电了,肯定不正常,你为什么不检查线路,而要搞个这个上去呢?好象没多大必要吧!朋友,我想应该不会烧毁的.空开一开,电就从空开过了,没有大电流通过漏保,漏保到那时就不起作用了,怎么会烧呢?不相信我的话,你搞个实验不是知道了嘛!

楼主:
雷飞龙:  引用   加为好友   发送留言   2007-7-28 0:45:00
    海通你为什么干这事哦,很不安全的,你用漏保的时候漏电了,肯定不正常,你为什么不检查线路,而要搞个这个上去呢?好象没多大必要吧!朋友,我想应该不会烧毁的.空开一开,电就从空开过了,没有大电流通过漏保,漏保到那时就不起作用了,怎么会烧呢?不相信我的话,你搞个实验不是知道了嘛!

不敢实验啊.你说的安全事项我知道,会小心的.
我只是想把会发生的事情尽量都能考虑到.
关键是零序互感器会不会感应出漏电流.

网友I(2008-03-25):
搞下实验

网友J:
楼主怎么会有这样的想法呢?

网友K:
可以选择乾龙牌漏电保护器,动作时间和漏电电流都可调接,对供电安全有保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