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振流器控制两盏日光灯

楼主(2007-07-23):
我公司的照明灯是用一个40W的振流器控制两盏20W日光灯。两盏是串联接的。也就是一个回路上有两个启辉器。用4-20W的启辉器能正常使用,但我用4-65W的启辉器就不能使用了。请问各位大侠是什么原因

网友A:
这样呀,我们公司一般不这样接,多麻烦哦!画个图自己想想吧!

网友B:
 启辉器内二极的间距,4-65W的比4-20W的大,氖气(?)击穿的电压要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