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房改造如何布线?

楼主(2007-07-23):
老房改造,线路乱,改走墙内,请同行讲改造措施,虽然各有不同,相互学习,取长补短.

网友A:
在墙上开槽,在线上套PVC防火塑料管.埋入墙内.并保证每根电线都能拉出.方便有故障时维修.照明.普插,空调插等分几个支路.家里装修好像都这么弄弄的.

网友B:
空调热水器单独回路,每个房间一趟回路(照明盒和插座)。有线电视信号线和电源线至少间距20公分。不走网线开无线。没必要每根线都能拉出。套上PVC管子最好,套不上直接就开槽子埋进去。只要和水管离开就可以了。尽量不要在埋设段接线并线,所有接线并线放到开关盒或者插座盒里。具体要求可以看看一些装修论坛。
或者留我你的邮箱,有点装修资料发给你

网友C:
开槽.下管.盒.线.恢复,OK

网友D:
还是用明敷、槽板布线好,适用车间、办公等空间大得场所!

网友A:
家里走明线很难看的.小小一个家.但线还是挺多的.不美观.
虽然明线比较好查故障.

网友E:
用多粗的铜县线合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