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流体流速与压差的计算公式?

楼主(2007-07-23):
(无正文)

网友A:
百度找到的:
对于理想流体,有伯努力方程
对于同一根管道,p+0.5ρv^2+ρgh 为常量 ^2表示平方

p是某处液体的压强, ρ为此处液体密度, v表示此处液体的流速, g为重力加速度, h为此处液体所在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