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incc(变量为何不能修改地址?)

楼主(2007-07-23):
  在变量管理器中,选择变量后点击右键,选择变量属性,从弹出的对话框中,一旦点击变量属性中的地址选择按钮后,立即弹出错误提示:Mcp.exe错误,Windows将自动关闭正在运行的程序。出现此类故障后,只有重新启动工控机,Wincc才能重新正常运行。
  有哪位高手能够解决此故障,本人不甚感激!!谢谢!!
  我使用的是Wincc 4.0 操作系统是Window2000,使用MPI
  再一次感谢!

网友A:
把WINCC重装一次,看看怎么样了。

楼主:
问题是现场不允许重装Wincc,并且还存在一个问题,使用Wincc 6.0打不开

网友A:
换电脑,再装6.0 ,看看怎么样。

网友B:
这种情况下,您应该使用NT操作系统,根据西门子软件兼容性列表所示,您的Wincc4.0是不支持2000的操作系统的,西门子不对此情况做任何的担保。
Wincc6.0是不能打开4.0的项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