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方五相电机

楼主(2007-07-23):
各位大哥:我的这个日本东方步进电机UPH569-A  4.6欧  DC1.4A 五相的,现在还没搞转呀.请大哥讲解以下问题,好让我这个电机转起来呀,我用表去量电机每个绕组,阻值都是一样,无法分清ABCDE相,(但有一点我可证明我这电机没坏),因为我通个DC24V给电机,电机会转动一两下,现在请求大家(1)教我如何分清各相的绕组,(2)这电机的脉冲时序图时怎样的,如通电是那一相先,跟着又是那相,好让我编程序哦,谢谢个位大哥,帮帮小生,小生对步进电机不太懂

网友A:
只能根据手册,按照线色来区分绕组。

网友B:
还有个方法,把电机打开看相序也可.

网友C:
上东方电机网站查找: http://www.orientalmotor.com.cn/ https://www.orientalmotor.com.cn/search/man_search.html

网友D:
   “ 还有个方法,把电机打开看相序也可.”

1、把电机打开,把引出线头按绕向相同的在空间顺序排列的编号,既为相序;
2、第二种办法,给各引出线头分别通DC24V,根据步进角度确定相序;

楼主:
谢谢各位大哥的回话,通DC24V电源我试过,但没有经验我分不出相线, 请各位大哥是否给个说明书,我呀,真的谢你们呀

网友E:
楼主的这件事已经搞了很久了吧!估计不是公司的任务,否则怎么向上级或老板交差呀?!

楼主的五相电机有几条引线?有中心线吗?

楼主:
我是搞了好长时间,是自已想学而已,不是公司的事.请各位大哥教教我呀,我对这电机真的没办法了

楼主:
波思大哥":我的电机是五根线,电机形号是UPH569-A   5-PHRSE  中心线我就不知道了,只知有5根线,用个24V接上去会动一下,换另一条接上,括不动,括反转一下,请大哥们帮我讲解呀

网友C:
我查了一下东方网站上的资料,五相步进电机为PK系列和CRK系列,相应的说明书是:
https://www.orientalmotor.com.cn/product/pdf/step/cpst5step.pdf?id=10684
https://www.orientalmotor.com.cn/product/pdf/step/crk_05w1.pdf?id=10684
https://www.orientalmotor.com.cn/product/pdf/step/crk_05w2.pdf?id=10684 五相步进电动机和驱动器组合产品是RK系列和UPK·W系列,相应的说明书是:
https://www.orientalmotor.com.cn/product/pdf/step/cpstrk.pdf?id=10684
https://www.orientalmotor.com.cn/product/pdf/step/cpstupkw.pdf?id=10684
没查到UPH569-A的资料,估计是已不再生产和销售的老产品.

网友E:
好!确认是五相,五线,而且“用表去量电机每个绕组,阻值都是一样”,这表明内部为星形连接,中心点未引出。不妨这样试试,找一个线头,固定接入电源“正”,想办法记录轴的初始位置,然后分别以其余的4个线头轮流接入电源“负”,期间电机轴必然会偏离初始位置,仔细判断各接法摆角的大小和顺序关系,应该可以从中判断出相序。

设想:固定A相出线,分别连B、C、E、D相出线,则就摆角关系而言,应该是以C-B-|-D-E为序针对某个固定位置对称分布的。试试吧!

楼主:
波恩大哥:今天看了你的回话后我试了一下,电机电线分色为红,黑, 白 ,蓝,棕.我将这线视分为红1 黑2 白3 蓝4 棕5,我首先将红色1接入正24V将黑2通负,转动一下,我再将3接正,蓝4接负,也转一下.跟着接棕5正,红1接负.也就是 12 34 51 23 45 12 34 51.....我这样接已将电机搞转了,请问大哥我这样接是对了吗?不管怎样真是谢谢你,现在电机能动了让我有点信心了,明天开始编程序,我要让这电机转快点,谢谢个位大哥这几天的帮忙,特别谢 亦云人云 波恩两位大哥呀

楼主:
为了感谢大家这么多天的指导,并送上我手上的资料,有解X软件 台达,富士,丰炜等各种PLC软件,本人还有一个串口软件,能解FX,人机密码,还有多煤体教学软件只要你们说的出,我都会帮你们找到QQ396107162

网友E:
楼主这样做是可以转,但相序还未必正确,建议再仔细看本人(2007-7-24 21:17:00)的回帖,想办法通过摆角方向和大小,区别出相序。

另,密码,解X之类的,就不要在这儿公开“慷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