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压缩机启动问题!急!

楼主(2007-07-23):
压缩机45KW,采用星三角降压启动,启动电流大,过流装置延时保护(EOCR-3)``请高手指教是否绕组问题.

网友A:
先卸载再启动,启动完毕再加载

网友B:
压缩机启动负荷较重,星三角只适用启动轻负荷,如有条件,最好采用频敏变阻器启动.

网友B:
如果条件不容许,那星三角启动时,在星形时让过流检测不起作用,待转换成三角时再起作用.

网友C:
楼上:他的电机是三相异步电动机,怎么样频敏变阻器启动?

网友B:
sorry!我没多想就回答了,好久没搞这些东西,生疏了.

网友B:
我只记得以前的电路图上,星形时电流不流经热继电器的,三角时才经过.

网友D:
在网上急有什么用了,找一找专家吗

网友E:
45kw启动用星三角启动不太够用了用自藕变压起动要么就启动时不用过流了还有看一下空压机油号对不对

网友F(2007-08-23):
可以用启动器试试。

网友F:
软启动器。

网友G:
先空载启动,在加载

楼主:
已经查明是电机绕组接地故障,压缩机以更换,只是更换的压缩机运行电流只有40安左右,哪有问题请教制冷设备方面的专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