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知道铁氧体?

楼主(2007-07-23):
因我厂的设备中使用的东西,用到这一材料,不知如何去检测.

网友A:
不知道你要检查什么

楼主:
主要是规格型号,材料等等.作用等.

网友B:
一般是按照你们的需要选择这种铁氧体的导磁率。大多数情况是直接去买需要的,做开关电源用的是直接检测缠绕好线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