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尋求一種方便有效的測溫方法(用於散熱模組)

楼主(2007-07-24):
小弟目前遇到一個比較棘手的問題:用什麼方法能夠准確、快速地測量出散熱模組下面電子芯片的溫度???(如CPU,請不要說什麼軟件,那東西可信度太低,況且我需要的是檢驗散熱模組的散熱效率)
我們現在采用的方法是在模擬芯片上開一道溝槽,然後埋下熱電偶線,但溝槽的深淺對測量結果影響很大,不知道各位前輩有沒有比較好的建議?!
(無法打簡體字,見諒!)

楼主:
我的郵箱:zgq0385@163.com

网友A:
不太清楚现场的具体结构,或许可以试试DALLAS的新产品,DS28EA00,贴片式封装,普遍用于线路板测温。如果要测量具体某个芯片温度,可以用导热硅胶让两者良好接触,不过固定安装和接线可能是个问题。 资料查看地址:http://www.maxim-ic.com.cn/quick_view2.cfm/qv_pk/5355

概述
DS28EA00是具有9位(0.5°C)至12位(1/16°C)分辨率和用户可编程非易失性(NV)上、下触发点报警功能的数字温度计。每个DS28EA00都具工厂编程的唯一64位序列号。通信时只需一根数据线和地线,就可通过1-Wire®协议串行传输数据。改进型1-Wire接口具有滞回和干扰滤波功能,使得DS28EA00能够在大的1-Wire网络中可靠工作。与其他1-Wire温度计不同,DS28EA00具有两个额外的引脚用以执行顺序检测功能。该特性允许用户将器件在链路中的物理位置与序列号对应,例如,用来测量储存塔不同高度处的温度。如果无需顺序检测功能,这些引脚可作为通用输入或输出。DS28EA00能够直接从数据线获取电源进行工作("寄生供电"),因此无需外部电源。

 Maxim > 产品 > 温度传感器  1-Wire®器件

DS28EA00
1-Wire数字温度计,具有顺序检测和PIO

首款具有链路功能的1-Wire数字温度传感器与GPIO
概述
  完整的数据资料 (PDF, 224kB)
中文 下载

  型号列表

选项、等级、封装

免费样品

购买

RoHS/无铅状况

DS28EA00是具有9位(0.5°C)至12位(1/16°C)分辨率和用户可编程非易失性(NV)上、下触发点报警功能的数字温度计。每个DS28EA00都具工厂编程的唯一64位序列号。通信时只需一根数据线和地线,就可通过1-Wire®协议串行传输数据。改进型1-Wire接口具有滞回和干扰滤波功能,使得DS28EA00能够在大的1-Wire网络中可靠工作。与其他1-Wire温度计不同,DS28EA00具有两个额外的引脚用以执行顺序检测功能。该特性允许用户将器件在链路中的物理位置与序列号对应,例如,用来测量储存塔不同高度处的温度。如果无需顺序检测功能,这些引脚可作为通用输入或输出。DS28EA00能够直接从数据线获取电源进行工作("寄生供电"),因此无需外部电源。

关键特性
数字温度计测量范围:-40°C至+85°C
用户可选择的9至12位温度分辨率
独特的1-Wire接口,仅需单个引脚即可进行通信
每个器件都具有在工厂激光刻蚀的唯一64位序列号
ROM多节点能力简化分布式温度检测应用
具有滞回和干扰滤波器的改进型1-Wire接口
用户可定义的非易失性(NV)报警温度设置/用户字节
报警搜索命令能够快速确定温度超出设定范围的器件
标准和高速1-Wire通信模式
2个通用可编程IO (PIO)引脚
级联功能使用PIO引脚检测器件在网络中的物理顺序
工作范围:3.0V至5.5V,-40°C至+85°C
可由数据线供电
8引脚µSOP封装

应用
 各种机架电子系统
 气象控制
 数据通信设备
 过程温度检测
 服务器
 无线基站

楼主:
簡單說就是散熱器和CPU裝好後,怎麼樣測CPU的溫度???
DS28EA00可以做到麼?

网友B:
用贴片热电偶贴在CPU表面来测温,就可以了。

网友A:
看你要求的测量精度了,如果精度要求高,就是用硅胶将贴片温度传感器(如DS28EA00或者其他),如果要求不高可以将传感器焊接在线路板靠近CPU的位置。

DS28EA00直接输出数字信号,电路和读取程序类似DS18B20。

网友C(2007-12-04):
cpu是咋焊接的,中心下面有空吗?有空就直接贴传感器。没有,散热器开孔,嵌传感器。

网友D:
“采用的方法是在模擬芯片上開一道溝槽,然後埋下熱電偶線,但溝槽的深淺對測量結果影響很大”----可以用温度标定的方法来校准误差,实现测量精度的提高,完全能够实现测量要求。

网友B:
不妨用红外线测温仪测温既快又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