恒压供水求助

楼主(2007-07-24):
变频器用远传压力表控制,前几天正常,现在不起作用了,频率只升不下降,是什么原因?恒压供水用的.是不是雷击板子坏了?压力表直接控制,模拟输出.三菱F500的,压力表的黄线接10E, 绿线接4 ,红线接5.设定的参数是:79-3  128-20  129-100  130-6  133-20  183-14.
RT与SD连接,STF与SD连接.

网友A:
是不是用水量大啊? 还是扬程不够

网友B:
如果压力稳不住,就会出现频率只升不降,当然出现过雷击的话,可以检查变频器。

楼主:
管道是封闭的.没有出水.压力超出设定值好多,可变频器没反应

网友C:
连线重新接一遍,重新设置!

有招想去,没招死去

网友:
表的问题

网友D:
首先,检查压力表有没有问题;
其次,检查变频器接压力表的电源有没有问题;
如果是变频器供给压力表的电压有问题,可能是因为较长时间压力过低造成的。

网友E:
换一只新的远传压力表,肯定好。

网友F:
压力表有问题

网友G:
逐个检查排除,先测压力表信号

网友H:
反馈信号?

网友I:
检查压力表信号,看压力信号,再检查出水

网友J:
检查压力表

网友K(2011-08-05):
不是表的问题 检查表的接线 和参数设定

网友L:
恢复出厂值重新设置参数

网友M:
主板没有问题的话 就是反馈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