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工业以太网的接线问题

楼主(2007-07-24):
车间级的以太网只需要国际线序中的四根线就可以,1,2,3,6。
那么在接线的过程中,其他四根是否需要接入设备,如果接入,是否有什么实际意义??
各位大虾,拜托了。。

网友A:
其他四根线是备用线,在实际应用中没有什么作用,一般不需要接入。

楼主:
中午吃饭的时候咨询了一下IT的人,说,其他四根线有通电的需要?

楼主:
就是需要用其他四根线来通电的意思?

网友B:
TO卫香

其它四线确实可以起到供电的作用, 即Power Over Ethernet (POE). 业界的工业标准为IEEE 802.3af, 于2003年6月通过.

网友C:
Bob Jones
说的很对

网友B(2007-08-23):
以太网供电在工控领域也有一个小问题: 直流电压. 一般地在IT领域PoE输出12V, 而工控领域一般都要24V. 不过解决起来应该会很快.

网友D(2007-10-22):
We only need to connect four lines of it which
locate at pin 1,2,3,6.
The other pin is not useful.
Thank you for your reading.

网友E:
让我们共同学习吧!
http://www.abab123.com/bbs/down.asp?html=707923

网友F(2007-11-26):
"其它四线可以起到供电的作用, 即Power Over Ethernet (POE)." 的说法!

网友G:
有时做转换接头时也会留一两根备用,但都没有接其他东西啊!

网友H:
学习了,努力了

网友I(2008-01-14):
PoE原来定的是48V供电,据说现在要改成更宽范围,更宽范围的功率输出

网友J(2008-03-06):
其他四根不需要接了。

网友K(2009-01-09):
我认为其它四根不接也没有问题.

网友L:
还是接一下比较 可靠

网友M:
如果接一下的话,是可以供电的吧?

网友N:
PoE是工业以太网一个重要分支!

网友O(2009-02-24):
其他4根线不用接,有时候家里装潢,可以把其他4根线接2门电话

网友P:
波仕电子1993年创立于北京,致力于RS-232/RS-485产品的开发。
波仕电子创造了许多种世界上第一的RS-232/RS-485产品,拥有10项专利。

☆2005年研制了世界上唯一可将鼠标延长1000米的产品:Y232B9VM
☆研发了多个“世界上最小”的产品
☆研制了多个“世界上第一个”的产品

http://www.232485.com了解更多产品的详细介绍

网友Q:
2005年研制了世界上唯一可将鼠标延长1000米的产品:Y232B9VM

有必要吗?把鼠标线延长1000米..?????

网友R:
没明白?   是不是网线的水晶头只要接1 2 3 6就可以通讯了?

网友S:
一般情况下,只用到四根就行了。那是指百兆以下的网络和无POE需求的地方。

网友T:
参考接线方法,很简单的

网友U(2009-04-04):
一般情况下,只用到四根就行了。那是指百兆的网络,千兆的不行,详情:QQ:254918507
www.nasea.com.cn

网友V:
扬州欧佳自动化系统工程公司,代理销售各类工控产品,承接自动化系统工程,网页:www.oujiaauto.com

网友W:
以太网只用其中四根1 3 2 6,另外四根两个可能通电,两个可能用在语音通信.

网友X(2009-08-20):
如果用四根线,各是起什么作用呀,请教

网友X:
有烟厂的电控人员吗,讨论一下

网友Y:
1236信号线,其他的备用,接电话线也成,不接也行,如果不做他用最好都接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