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tech罗升-HMI
请教罗升的编程问题

楼主(2007-07-24):
请教一下,罗升的宏指令中,能不能实现对PLC寄存器间接寻址的功能?我想按程序运行要求在一个数字显示框里显示多个PLC通道里面的信息.

网友A:
不能对PLC寄存器进行间接寻址,只能对@寄存器间接寻址.
我们可以用@寄存器转化一下,先给@寄存器赋值,再将@寄存器的值mov到PLC 里面.

楼主:
因为我要监控的通道很多,如果把通道的内容都先预读进触摸屏的话,是不是要增加通讯的负担,影响其它的信号的处理?

楼主:
怎么没有看到罗升的版主回过帖?

网友B:
同意acepillarricky的说法

楼主:
不会吧,我等了半个月,等出来的结果就是"同意acepillarricky的说法".

网友B:
如果有什么问题请回022-24891997-2081,谢谢.我们可以电话交流

楼主:
这是罗升的技术支持电话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