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eview与s7-200的直接在线模拟问题

楼主(2007-07-24):
   小弟正在学习触摸屏,用的是eview人机电子的ev5000的编程软件,当我编辑好画面与s7-200plc直接在线模拟的时候,模拟的触摸屏上就出现“plc response error”。我找不出是那个地方的问题,是不是我的通讯电缆有问题啊,我用的还是rs232转rs485 的电缆。是不是在触摸屏模拟的时候要换成别的形式的电缆啊

网友A:
电缆就是PC/PPI电缆

网友B:
刚才在威纶网站上看到一个贴,说在线模拟只支持38。4K和115。2K的波特率。我正在想它是否没有办法与S7-200做在线模拟?因为这两种波特率是S7-200所不支持的。
  大家都知道,他们两家的编程软件有许多是相同的,所以怀疑你的问题是不是波特率问题?
  请知道的高手帮助一下。

网友C:
这家公司拿威纶的软件来用吧?
他的版本还是3年前的旧版本, 有听说他门发表过新版本吗? 司都改了好几版了
建议有问题还是找威纶, 软件是他们设计的, 他们会比较清楚

网友A:
楼上的
这两家的软件还是不要乱用
把屏弄坏了 就不值得了

网友D:
To: HMI user
你很了解情况吗?如果不了解,不要乱说!!如果你很清楚,那就说明白,如果不清楚,就不要乱说!!
在线模拟,只能使用RS232口,至于通讯参数根据plc设置的参数,通常384000,115200是组态软件下载的波特率,和在线模拟无关

网友C:
我看eview的EB500好像还是2004的旧版本, 连软件讯息中都还是写weintek, taiwan, 这个旧软件真的都没问题吗? 真的要列出旧软件的bug, 恐怕不只10个吧, 不知为何超过3年了都不更新 ?
大家喜欢用哪家的我没意见, 只是建议用户真的无法解决问题还是找原厂家吧, 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
倒是有一点值得大家深思, 两家公司现在都推出新产品eview MT4000与威纶MT8000
eview的MT4000无法读取旧客户的MT500的档案, 但威纶的MT8000确可兼容旧客户的MT500的档案, 为何?

网友E:
我们是西门子、eVIEW的代理商和系统集成商、有需求或项目信息多联系!上海屹科自动化科技有限公司、www.sheagle.com.cn

网友F:
下面引用由HMI User在 2007-7-31 1:17:00 发表的内容:
  我看eview的EB500好像还是2004的旧版本, 连软件讯息中都还是写weintek, taiwan, 这个旧软件…
--------------------------------------------------------------------------------------------
上面这位朋友真可悲,他们2家的事关你什么事,你为他呐喊他多给你钱啊?

网友G:
什么和什么啊??

网友H(2007-08-23):
最下面一个有没有打勾啊,要直接在线模拟必须打勾的,如果想了解详细的情况,请加我的QQ:470331240,我将为你详细解答

网友I(2007-10-21):
很可能是人机软件中的没有设置好

网友J(2011-01-25):
在线模拟是完全可以的,我试过,采用232方式的就用PC/PPI电缆就可以,采用485的要外加一个232-485转换器。另外注意校验方式均为偶检验

网友K:
广州科润达机械配件公司专业做三菱PLC 威纶人机触摸屏,还有海泰克,PROFACE 屏,有需要请尽快联系

李小姐15360544399
QQ:1282214556

网友L(2011-06-22):
引用 网友C:
我看eview的EB500好像还是2004的旧版本, 连软件讯息中都还是写weintek, taiwan, 这个旧软件真的都没问题吗? 真的要列出旧软件的bug, 恐怕不只10个吧, 不知为何超过3年了都不更新 ?
大家喜欢用哪家的我没意见, 只是建议用户真的无法解决问题还是找原厂家吧, 不要浪费自己的时间
倒是有一点值得大家深思, 两家公司现在都推出新产品eview MT4000与威纶MT8000
eview的MT4000无法读取旧客户的MT500的档案, 但威纶的MT8000确可兼容旧客户的MT500的档案, 为何?

废话 难道你想一直跟着别人的走  当然要与维纶的有所区别   毕竟人家是要自己开发  而不是跟着别人的屁股后面,里面的底层肯定要改动    维纶再升级那也是一家公司的产品    人家步科肯定要甩开维纶的影响   现在步科的屏的产品的标示eVIEW 都将该为Kinco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