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恒压供水的问题

楼主(2007-07-24):
变频器用远传压力表控制,前几天正常,现在不起作用了,频率只升不下降,是什么原因?恒压供水用的.是不是雷击板子坏了?压力表直接控制,模拟输出.三菱F540的,压力表的黄线接10E, 绿线接4 ,红线接5.设定的参数是:79-3  128-20  129-100  130-6  133-20  183-14.
RT与SD连接,STF与SD连接.

网友A:
先排除远传压力表问题,检查模拟输出问题。

楼主:
压力表没问题.接线没没问题

楼主:
模拟输出怎么查啊?嘿嘿 我不会

网友B:
用的是什么变频器呢!可以看看反馈信号的大小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