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多股线和单芯线的区别

楼主(2007-07-24):
请教多股线和单芯线的区别

网友A:
你找两根一看就知道了!

网友B:
呵呵,楼上的,我打算说的话没说你却说出来了

网友C:
前软后硬

网友D:
用途不一样。

网友E:
主要区别在于一个是单芯 一个是多股
单芯的硬  多股的软
在用途上 趋肤效应不一样

网友F:
单芯的硬  多股的软,比如,汽车电池接头呀,电焊机出头呀,都用多股线,不容易拆短.

网友G:
用途不同,现在单芯线越用越少了,会配盘配得很漂亮整洁的电工也越来越少了。我师傅说过很经典的评语:线槽是什么?线槽就是遮羞布!呵呵

楼主:
郁闷,我是说在用途上有什么区别,物理区别谁不知道啊?

网友H:
那重新开个帖子说清楚点啊,呵呵,单芯的应该便宜些,小的我们一般都用那样的,

网友I:
如果你知道10平方的线和2.5平方的线的用途,你就懂得了多股线和单芯线的区别

网友J:
用途不同,单芯线多用于家用,多股线多用于穿管等布线控制用。

网友K:
趋肤效应不一样

网友L:
同样截面,单芯线是不是比多股的额定可持续工作电流小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