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Proficy Machine Edition打开旧程序

楼主(2007-07-24):
   请问如何用Proficy Machine Edition打开原来的旧程序,我目前正接手一个改造项目,PLC及触摸屏均是9030的,刚装上Proficy Machine Edition,但却不知道如何打开原来的程序,原来的两个程序后缀名是.swxcf和.varcf,我想这一定是PLC和触屏的程序了吧,但是我试了半天,就是打不开,如何打开呢?
另外是否有该软件的用户手册呢?

网友A:
备份程序一般都是压缩文件。你可以在ME中新建一个target,右击选择restore,找到要打开的工程就可以了。

网友B:
可能有点.....

网友C:
看来你那个不是备份程序 无法载入到ME里边

网友D(2007-08-30):
程序可以倒入  关键是要忽略掉重复地址的错误  不然全是错误

网友E:
先保证旧程序有备份,格式为一压缩文件,打开应用程序,打开旧的备份就行了

网友F(2014-09-17):
我也碰到了一样的问题,求指点。

网友G(2014-10-24):
可能有点.........

网友H(2015-12-29):
文件不应该是后缀名为zip的压缩包吗?

网友I(2016-08-30):
要看9030以前用的啥软件,vpero还是me,me可以直接上载程序。vepr可以给程序转换一下。

网友J:
http://pan.baidu.com/s/1hswi5nA

网友J:
Proficy Machine Edition  下载地址

http://pan.baidu.com/s/1hswi5nA

网友J:
http://pan.baidu.com/s/1pKSieZh

这里有说明

网友J:
需要把 如果是 swxcf  文件  需要打包成 zip格式 就可以恢复工程

网友K(2016-10-29):
有一个BACKUP   吧你备份的压缩文件导入即可

网友L:
打开ME软件,在右侧的导航栏右击My Computer选择Restore,在出来的窗口中,文件名输入栏后面选择All Files,找到你的文件,点击打开,就好了

网友M(2017-12-13):
拉格朗日Tile  说的是对的

网友N(2018-03-17):
右击选择restore,找到要打开的工程就可以了

网友O(2019-07-29):
打开ME软件,在右侧的导航栏右击My Computer选择Restore,找到要打开的备份就可以了

网友P(2020-11-25):
感谢分享,惺惺惜惺惺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