勺式喂料机随窑速的变频同步调速设计及应用

楼主(2007-07-24):
  目前,湿法窑勺式喂料机随窑速同步调速控制较多采用直流发电-电动机组实现,勺式喂料机由直流电动机驱动,其转速(喂料量)取决于与窑中直流电动机同轴联结的直流发电机所提供的直流电压,利用直流发电机在励磁电流确定时的输出电压同窑中直流电动机的转速(即窑速)成正比的原理,可以实现勺式喂料机的转速(喂料量)随湿法回转窑转速的变化自动调整。但是,由于发电机-电动机机组式供电调速运行方式的效率低、能耗高,并且直流传动机组的设备维护量较大。因此,必须寻找一种工作稳定可靠、设备维护量小及节能高效的同步调速控制方法。
  本设计采用自制同步调速采样控制电路配合交流变频调速器及普通鼠笼式交流异步电动机驱动勺式喂料机。同步采样控制器将回转窑测速发电机输出的直流电压(或其它能线性反映出窑速的直流电压信号)经滤波、分压、限幅处理后,向交流变频调速器输出调速控制电压,从而保证了窑尾勺式喂料机的转速能随回转窑旋转速度的变化而同步调整,达到了勺式喂料机与窑同步调速运行的目的。
1 同步调速控制电路结构
  勺式喂料机交流变频同步调速控制电路原理图如图1所示。由回转窑测速发电机输出的窑速直流电压信号U1,通过电容器C1滤波除去杂波干扰,经电阻R1、电位器Rt(带锁定螺母)组成的分压电路分压,从电位器Rt的中心滑动触点就可以得到一个随窑速同步变化的直流电压U2,我们用U2作为交流变频调速器的调速给定信号。为了防止分压电路故障而引起高电压进入交流变频调速器的调速给定输入端,在电位器Rt两端并联一个稳压值Vz=9~10 V的稳压二极管,用于限制变频器调速给定的最高电压,保护变频器免遭损坏。

图1 交流变频同步调速控制电路原理
  如果工作状态转换开关S1置手动位置,我们可以通过电位器Rs对勺式喂料机进行手动调速。
2 设备调试方法
  在勺式喂料机交流变频同步调速控制电路改造完成后,应先进行无料浆初步调试,首先将电位器Rt的中心滑动触点调至零端,再将工作状态转换开关S1置同步位置,然后启动窑驱动电动机使回转窑以额定转速运转,调整电位器Rt使同步控制电路向变频器输出的调速控制电压U2由零逐渐上升,则勺式喂料机开始升速,一直调整至勺式喂料机的给料转速达到额定转速为止,锁紧电位器Rt的锁紧螺母,初步调试结束。在投入正常生产后,应检查、调整勺式喂料机溢浆调整闸板的位置,使喂料机料浆池的料浆深度合适,保证入窑料浆量达到产量要求,调试全部结束。
3 应用情况
  本设计已应用于Φ3.0m×100.9m湿法窑的Φ950×180勺式喂料机与回转窑的同步调速控制,及Φ3.1m/2.5m×78m湿法窑的Φ750×150勺式喂料机与回转窑的同步调速控制。应用结果表明,勺式喂料机采用交流变频调速与回转窑转速实现同步调速控制的手段先进,改进后的设备能长期稳定工作,满足生产工艺对设备的要求,同时,由于应用了交流变频调速技术,勺式喂料机改由普通鼠笼式交流异步电动机驱动,调速传动系统的故障率很低,设备维护量大大减轻,克服了直流传动机组的整流子、电刷等维护量较大、故障率较高的弊病,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楼主:
上文图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