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西门子810 GA3主轴转速问题

楼主(2007-07-24):
请问各位大虾
我现在有一台早期的西门子的810GA3[/u]的卧式加工中心   出现了主轴的速度过高   就是主轴的实际速度与给定的速度不一致  实际的速度比给定速度高一倍   我把齿轮级参数最大转速设定值MD4030—4100[/u]的参数和最小转速设定值MD4110—4180[/u]的参数都比原来的放大一倍后实际速度和给定速度一致了  但是在显示屏上的S值在执行的一瞬间变成了原来给定时的一半    请问各位这是怎么回事    现在在加工是  只能把主轴转速倍率打到50%时来控制转速

网友A:
如果恰好是倍数关系,估计还是什么参数的设置或理解有误。

楼主:
都改过了   而且那种老古董  也实在不知道怎样来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