铠装线

楼主(2007-07-24):
各位:请问3*1.5的铠装线能否做平蔽线使用?

网友A:
应该不可以,铠装线只是加强了线的强度,不一定符合屏蔽规范的。

网友A:
应该不可以,铠装线只是加强了线的强度,不一定符合屏蔽规范的。最好问下生产厂家。
个人意见:不合适

网友B:
不合适,3*1.5的铠装线???  3*15??

网友C:
我把电缆的铠装接地了,但干扰还是很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