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二位五通电磁阀,工作原理是什么?

楼主(2007-07-24):
什么是二位五通电磁阀,工作原理是什么?

网友A:
看看电磁阀上的图就明白了

网友B(2007-09-30):
阀的切换通口包括供气口、输出口和排气口。
阀芯有几个工作位置的阀就是几位阀。

网友C:
两位五通双电控电磁阀动作原理:给正动作线圈通电,则正动作气路接通(正动作出气孔有气),即使给正动作线圈断电后正动作气路仍然是接通的,将会一直维持到给反动作线圈通电为止。 给反动作线圈通电,则反动作气路接通(反动作出气孔有气),即使给反动作线圈断电后反动作气路仍然是接通的,将会一直维持到给正动作线圈通电为止。这相当于“自锁”。

网友C:
最顶楼的朋友,其实有些常识问题可以到百度搜索一下的.